38GrMoALA材料调质前先正火有什么好处?

楼主(2012-01-09):
各位高手请问38GrMoALA材料做主轴零件,调质前先正火有什么好处?

网友:
38GrMoALA材料这是一种什么材料?

网友:
应该是38CrMoAlA,调质前先正火有必要,正火是做组织准备,消除锻造、轧制过程中产生的缺陷,如锻造加热产生的组织粗大,轧制中产生的带状组织,同时为加工做准备。另外,38CrMoAlA这种材料,属于氮化用料。

楼主:
不好意思,写错了,是3楼写的那样  38CrMoALA,谢谢各位

网友:
主要是为了消除毛坯的锻造应力,调整硬度,改善切削加工性能。同时也均匀组织细化晶粒,为以后的热处理做组织准备。

网友:
主轴要求的表面硬度很高吧?

楼主:
是的,主轴表面硬度比较高,心部要一定的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