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TD处理导致椭圆度较大,请教

楼主(2012-01-09):
圆环零件内环表面做TD涂层处理,理论情况下零件内径会减小,但是我们这边的反而比TD之前的直径要大,而且涂层后椭圆度较大,0.06到0.1MM,查过相关资料,一般来说,TD过程中变变形量还是比较小的。

哪些因素导致变形大问题,烦请资深大侠指点,具体该如何避免这样的问题!

网友(2020-08-21):
TD前的热处理需要使用正确的处理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