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行程的气缸用法上有什么区别吗?如图

楼主(2012-01-09):
双行程气缸一般怎么用的呢?气缸上是3个接口还是4个接口呢?气管怎么接呢?图片上的气缸我看好像是一个双行程气缸吧?

网友:
好像是双行程,气管怎么接根据动作要求确定

网友:
不是双行程,而是双缸增一倍压力的。要订做才有。

网友:
双行程怎么用一个电磁阀控制?

网友:
这个好像是双行程倍力缸,这个需要订制,从图片上看还接了先导式单向节流阀,主要是在长时间静止时防止气缸活塞下降。

网友(点评):
不是双行程,而是双缸增一倍压力的。要订做才有

网友:
2楼说的对。这是串联增压缸,就是将两个气缸串联,3个进气口的是推增力或拉增力,4个进气口的是推拉都增力的。

网友:
是倍力气缸,无论几个缸都共用一个活塞杆,输出的力是各个缸力的和。

网友(2013-04-19):
是倍力刚。

网友:
我觉得也是增压缸

网友(2019-03-25):
应该是增压气缸,不是双行程,这个在一些专业设备上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