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测孔内槽直径和宽度的非标检具,定性即可

楼主(2012-01-09):
求一种测孔内槽直径和宽度的非标检具,定性即可,可以是直径和宽度各一种检具。

需要测的是3.8±0.1和43.4﹢0.15的尺寸

网友A:
这个用线切割割个卡板用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线切割割个卡板用用吧

卡板?怎么用啊,没见过呢!像塞规一样的吗?如果是,怎么塞进槽里去啊?

网友B:
3.8很简单,用止塞,和通塞   ,线切割就行了,只要拐弯能进去就行
至于内环槽的直径,有测量内槽的游标卡尺,也可以用游标卡尺测量内孔的脚上磨一个缺口,让卡尺的测量部分能接触到槽内
还有针对你的工件,估计要在卡尺上加装z字型的专用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卡板?怎么用啊,没见过呢!像塞规一样的吗?如果是,怎么塞进槽里去啊?

卡板,你就找块铁片2mm厚,或者直接买白钢片。设计突出的形状就是槽的形状,“止”“通”就是槽的上差和下差。不知道你明白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板,你就找块铁片2mm厚,或者直接买白钢片。设计突出的形状就是槽的形状,“止”“通”就是槽的上差和下 ...

这个好像只能检槽宽吧?直径怎么测呢?

网友(点评):
量直径的就有卡尺了,找个卖量具的一问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8很简单,用止塞,和通塞   ,线切割就行了,只要拐弯能进去就行
至于内环槽的直径,有测量内槽的游标卡尺,也 ...

实际有效测量部分只有1.1,这还有一个R0.5-0.2的圆角,各类卡尺估计都不好测,测针没这么小的吧!

网友C:
用个内沟槽带表量规直接检测,方便快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个内沟槽带表量规直接检测,方便快捷。

多谢,我也有考虑过,不过工件有效测量部分宽度只有1.1,其他地方有斜度,这种测量方法貌似行不通

网友:
多谢,我也有考虑过,不过工件有效测量部分宽度只有1.1,其他地方有斜度,这种测量方法貌似行不通

网友:
卡板?怎么用啊,没见过呢!像塞规一样的吗?如果是,怎么塞进槽里去啊?7

网友:
自制一副内径量表测头,片状,厚度小于工件有效测量部分宽度应该就行了。

网友:
像你这样的产品只能用线切割按照图纸外形尺寸加工止通样板,但是加工时最好采用精度高的线切割加工。至于R0.5就只能在样板上涂色来区分啦。

网友(2012-06-13):
1、槽宽做一个卡板就行;2、槽直径间接测量吧,因为你的槽还有锥度,可以利用打样+投影的方式测量槽深换算槽直径。(因为你的公差比较大)

网友:
打样+投影

网友D(2012-07-31):
貌似你需要这个东西,测子伸缩量为1英寸,精度在0。005以内,重复精度0。003/10次

网友:
这个东西思想上需要些变通的。另外标件必须完全模拟工件,如果投机取巧用圆柱零件换算代替,那就在实际中差的很远的。这一点非常重要

网友:
卡钳的检具,我们公司所做的槽宽都是4MM,加公差,角度是6.5度,不知道你们公司怎么是3度。
槽宽我们是用刀片厚度来控制,直径用带角度非标卡尺测量,

网友:
从图纸上看应该是个铝钳体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你需要这个东西,测子伸缩量为1英寸,精度在0。005以内,重复精度0。003/10次

好久没上社区了,今天来才看到大虾的回复。看起来好像是我所需求的,请问你们的这种检具有图纸吗?可以发一份来参考一下吗

网友(2014-01-03):
你好, 我这边也需要个仪器或量规要检测PCB板的V槽宽度和直径, 请问群主,您以前是用什么检具检测的。求回复,群主求加我Q:2880138721,跪求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