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买台等离子切割机,逆变的好还是硅整流的好?

楼主(2012-01-09):
我想买台等离子切割机,不知道买哪种好,逆变的好还是硅整流的好,主要是硅整流太重,又耗电但耐用。逆变的省电但不知道耐不耐用。我主要是搞机械加工和修理,经常要割些不锈钢,所以想买一台。希望各位大侠指定。谢谢。另外还想问一问题,是不是市场上所有的硅整流焊机
都是铝芯的?

网友:
我以前用的是逆变的,用来2年,我感觉还可以,就是经常换枪头

网友:
建议买逆变式等离子切割机。

网友:
,硅整流的耗电太厉害,大功率的无用功在40以上,小得更厉害,逆变的多好。现在技术成熟,不会坏

网友:
逆变的多好。现在技术成熟,不会坏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那就是逆变的咯。不知道哪个牌子的好一点。
我以前用的是逆变的,用来2年,我感觉还可以,就是经常换枪头
大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我有两台都是通用的 100的 还有63的

网友:
逆变式等离子切割机。

网友(2012-02-13):
我们这里开始买了一个硅整流?就是大的,上海东升-63,坏了, 不过是小问题,怕耽误生产就买了一个逆变的备用。逆变的是瑞凌60.

后来两个都用起来了, 我比较了一下,硅整流的切割能力强, 不过费电, 也费割嘴,逆变的可以调节功率,切割薄板可以调节的功率小一点, 烟雾很少, 并且电极嘴也很耐用。

我感觉硅整流的比较皮实,不容易出大问题,逆变的里面全部是电路板,电子元件多,需要几天就吹尘,我这里7 天不吹尘就会里面短路, 换过好几次电阻和二极管了,都是在高频板上的, 其他地方没见过出什么问题,后来又买了一台逆变的, 也是同样的问题,我觉得设计还有缺陷。

感觉还是逆变的好,使用成本低,我这里两个逆变等离子切割机每天都在使用,一年多了吧。

网友:
逆变的  节能减排  效果还不错 不过价格吗~~~~~~~~~

网友:
当然是逆变的好啦!!现在都在用逆变的

网友:
我刚买的逆变,效果不错。

网友:
我们公司用的两台等离子切割机也是逆变式的,总体用下来这几年感觉还不错。

楼主:
谢谢各位社友,我现在确定了买逆变的了,过段时间再买,现在还不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