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检具,如何区分NPT与PT螺纹

楼主(2012-01-09):
RT,同样大小的螺纹,如何不用检具,而是直接测量的方法来区分呢??

网友:
找个螺母拧!!!

或者量大径查表??

网友(点评):
如我所述用螺母拧显然不合题,另外相同大小的螺纹PT与NPT的外径几乎相同,但牙型角不同而

网友A:
实际用起来似乎差不多,如果缠上生料带的话,密封效果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用起来似乎差不多,如果缠上生料带的话,密封效果也一样

牙型角不同能旋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牙型角不同能旋合??????????

抱歉,这个我记错了,是另外一种管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