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门漏了?

楼主(2012-01-09):
DN20的316L白钢阀门,闸不住,往外滴液体。液体为氟、锡、磷

网友(2012-03-03):
是不是填充的密封的东西没有搞好,是一开始就漏还是用了一段时间才漏的?

网友(2012-06-22):
要搞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泄漏,是填充的物料坏了还是阀心有问题,这个是关键,阀心坏了上车床修复研磨就可以用了。

网友(2014-04-15):
新人进来学习了

网友:
拆下来看看吧,垫圈问题比较大。

网友(2019-03-07):
一般来说阀体应该问题不大,主要看看看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