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挖掘车与液压设备的区别何在?

楼主(2012-01-09):
朋友叫我维护液压挖掘车,由于没有接触不敢贸然接手。请问该类车与液压设备的区别,以及特点。

网友A:
修什么东西,把图铺地上看看不就是了,没有多复杂,就是一般液压系统,手操阀有些是意大利的,大型的有用感载系统的,找鬼子系统图看核心部分,其它的缸,阀还是那些玩意儿,阿拉见什么拆什么,多大东西都拆,哈哈,

拆一个就全懂了,修车也这样,

网友(点评):
维护,有随车维护手册,按照手册要求来,清洁方面别嫌麻烦。个人建议:没到必要时,进口车不要拆开油缸。

网友(点评):
阿拉都拆过,我一个熟人卖西班牙的缸,要维修,俺在工厂给搭了一间洁净装配室,供拆修。德国高压转阀也拆过,怎么装都有点泄漏,分析过,是预紧力掌握不好,没辙!我本身设计制造大缸径油缸,还给德国做阀件,哈

网友(点评):
预紧力能在拆的时候测出来吗?

网友(点评):
测不出来!哈哈,阿拉不是妄自尊大的家伙,对德国、米国许多东西都服气,阿拉拆过许多东西,化验分析过许多材料,都服气了,人家花多年琢磨的东西,都不是随意山寨的,人家给我们山寨些东西,那是陷阱,阿拉懂

网友(点评):
是啊。大致范围是可以知道,然后一点一点实验,也得不出来吗?

网友(点评):
假如拆一堆,反复试验,肯定可以,但阿拉一旦山寨这东西,技术就会扩散出去,结果就是害人害己,首先侵犯人家技术,以后再见鬼子,自己没脸,其次也捞不到什么好处,因为下面一堆要杀价的,以前俺设计的东西都被山

网友(点评):
和山寨无关,大侠常说医生的事啊。

网友(点评):
我以前同事开公司做阀件,我帮他们做过设计,认真玩,达到德国水平的90%,我没有什么问题,但成本也上去了,比德国便宜不了多少,市场就小了,而人家会得到你这套工艺,但按60%的水平玩,什么医生能治这个病?

网友(点评):
这还是山寨的问题啊。好医生当然要大量的临床实践,也会分析其他好医生的啊。

网友(点评):
螺旋大虾,假如在路边随便可以做心脏手术的话,大夫肯定要失业的,我玩这些东西,材料、热处理都能过,精磨完出口鬼子,鬼子再做超精加工,这些东西不在国内循环,但阿拉迈出最后一步,这东西在国内就循环了,

网友B:
轮式行走挖掘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轮式行走挖掘机吗?

呵呵。东西没有见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什么东西,把图铺地上看看不就是了,没有多复杂,就是一般液压系统,手操阀有些是意大利的,大型的有用感 ...

谢谢998大侠。只要是与厂里的液压设备区别不大,我就去看一下。

网友(点评):
与固定冶金设备是有区别的,特别是连接方式,油缸类型,其阀块许多是附在油缸上的,,而操纵阀许多是手阀,但原理是一样的,有些原理比固定系统还简单,因为动作少,载荷小,

网友(点评):
998大侠;楼主说的是维护,与修理不是一回事。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998大侠。只要是与厂里的液压设备区别不大,我就去看一下。

好的,谢谢998大侠,张聋子大侠。我就准备接活了。

网友C:
行走液压和固定设备区别还是较大的,首先说行走液压工况更恶劣,震动和晃动是不可避免的,油箱小,油箱应起到的作用不完全,液压件耐污和耐高温应更好一些,设计上也要考虑这一点,其次室外低温冷启对元件的要求也较高。行走液压元件往往更紧凑,重量小,占用空间小,行走上常用的是多路阀,固定设备上并不常用,行走设备的泵更小,有的为了更好适应柴油机调速,转速也有区别。另外行走设备上的电压范围较宽,电磁线圈也非一般线圈可比。所以元件替换,密封更换等都要仔细研究工况条件和元件参数,不可贸然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行走液压和固定设备区别还是较大的,首先说行走液压工况更恶劣,震动和晃动是不可避免的,油箱小,油箱应起 ...

好的,也只有边做边学。呵呵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