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改造,小改小修

楼主(2012-01-09):
在前几个月我们厂里的一台设备需要配一台水泵,安装使用了一段时间,水泵电机就烧了。换了一台电机,没过几天又烧了,后来我们就再换了一台电机,换上后测了一下电流,有点高,电机额定11A实测15A,但车间领导不同意换水泵。因为换一台的话这一台就没用了。还要花钱再买。我们就商量一下就这台水泵进行改造。

最后确定把水泵的轴(也就是电机轴)后面安装一个联轴器。把水泵的灰铁底座换成钢板焊接的(因为底座要加长安电机,钢件好焊接),在水泵的后面加一个7.5KW(原来是5.5KW)电机。也就是原来的电机当成一个水泵轴支架。用后面的电机通过联轴器带动水泵转动。

经过一段时间,效果非常好,电机不烧了。后来换的7.5KW的电机额定电流15A,实测11A.。

网友:
也不省钱,还不如将水泵叶轮直径减小,可降电流

网友(点评):
可是扬程少了不能满足工况要求也不行的

网友(2012-02-10):
如果流量充足,可以把泵进口的流量适当减小,也可以改善电机过流的情况。

网友(2018-12-08):
换大功率电机解决问题可以理解,但为何电流会降低呢?

网友(点评):
这是试验得出的结果好好想想,

网友(2020-06-13):
学习了。楼主想法很开阔。

网友(2021-04-24):
一种思路

网友(2022-02-25):
谢谢楼主的分享,如果能配上图片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