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子压接模具切断后切断刀不抬起!

楼主(2012-01-09):
端子材料应该为黄铜料,料厚为1mm定的切断双面间隙为0.06mm,发现在压接过程中总是压接几个端子切断刀就不抬起了,发现在切断刀与下刀之间铜渣子,不知为什么会有铜渣子呢,还有是不是定的间隙小了?不是很懂。附图,大家帮着看看。

网友A:
切断刀下面的弹簧力不足。

楼主的切断刀长的很奇怪耶,上面的圆弧干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断刀下面的弹簧力不足。

楼主的切断刀长的很奇怪耶,上面的圆弧干啥用的。

可能有弹簧的原因,但其它的端子用同样的弹簧都没有问题,只是有那么几种不行。那个圆弧是放防水栓的。我试着把双边间隙放大到0.14mm,但切断时,料边毛刺有点大,不过能凑合着用,验收通过。现在急切需要知道问题的本质,希望达到稳定,完美点的状态,不然今天能抬起明天不能抬起,那客户不抱怨才怪呢。(自我感觉间隙的原因大一点,弹簧问题也有,不过我希望有高手大概给我说下切断时黄铜料的变化过程,比如说伸长量什么的,书上的也查了,不过不是很懂)。

网友:
就是弹簧问题,薄料顶得起,厚料就卡。
或是把切断刀顶料带边的那部分加大间隙也可以,不让料带卡在切断刀和前面的成型块间就成了。

网友:
有铜渣子,不知为什么会有铜渣子呢,

铜渣子来自于前面的成型块的U型在剪切时所产生的。

网友:
我也感觉弹簧的问题大一点

网友B:
你应该看看冲压铜的刀口间隙,黄铜在铜里面算稍微硬的种类,一般软铜设计刀口间隙是料厚的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五,间隙大了剪切就挤磨出铜屑,一毫米的料厚,刀口间隙应该是单边1丝到3个丝,你可以考虑把间隙再缩小两个丝。在冲压过程中定时用气枪吹吹铜屑,及时清理。还要检查刀口部位有拉毛拉伤不?及时维修或更换。
铜屑产生的原因有多种:
1.刀口磨损不锋利或刀口有塌角。
2.间隙配合过大或过小。
3.上下剪切刀口不垂直。
4.上刀口切入过深。
你可以考虑把上刀口模做成上避空型。只留两毫米刀口刃,你的上刀模没有在图上吗?你的图不详细,难以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看看冲压铜的刀口间隙,黄铜在铜里面算稍微硬的种类,一般软铜设计刀口间隙是料厚的百分之一到百分之 ...

就是靠冲头,压着切断刀切断的。(其切断完全靠切断刀,和下刀片切断的)下次再做的时候好好调整间隙。谢谢您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