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编程的方法多有哪些?

楼主(2012-01-09):
我是学数控的,在校生,老师只教过G0、G90、G73、G71这几个指令,而且在学校实习的时候我按照老师教的方法,对刀,编程,加工,发现误差很大(可以直接看出来,不用测量就知道有误差)。我想知道数控编程都有什么方法?哪些是经常用的?在山东半岛地区主要用那种数控系统?请前辈回复一下或者给个链接

网友:
来坐坐沙发  第一

网友:
你这问题问得,估计没几人能回答

网友:
常用的日本发那科  国产的好点的 广数980  ,928用的少   在差点的北京凯恩帝的  道理都一样  就是操作界面有点不同 楼主说的是数控车吗     G73加工中心钻眼的    你说老师教你的编程  对刀  为什么会误差很大    你会不会编程啊    首先  老师给你图纸  你先细心的编好程序   然后再图形模拟一下  看看走刀轨迹 对不对    然后 对刀      然后加工     首件对刀有误差很正常    然后  改刀补在车一边   精粗车分开加工

网友:
数控车   GOO   G01  G90  G73   G02  G03   还有螺纹指令G92  槽 G75  别的 不大长用的  加工中心  G90  G91  GOI  GOO  G73  G83  G81  G03  G02  还有坐标系 G54 55  56  57  58   取消指控 G80  G40  G49   G15  .G28返回参考点   差不多就这些   回去看看课本就好 或者看看机床说明书

网友:
数控编程不就是手工编程和电脑软件自动生成程序两种?
还要说什么编程方法?
手工编程一般是做简单的铣外形(需计算刀具偏置半径和方向)或铣面,以及钻孔,攻牙程序。就是设定G代码,F,S,和M系列代码的使用。没什么难的,熟悉一下机器,看看机床编程说明书即可。
电脑自动编程就是用几种数控编程软件,针对2D或3D模型,通过操作,设定操作参数,依设定生成刀具路径,通过模拟和干涉检查,用后处理生成机床可识别的G代码和M代码。发送到机床(机床需做好准备工作:工件装夹,对刀),执行程序,依设定好的加工工艺,加工出零件。
关于加工精度问题,这个主要是几个方面,加工前测量刀具直径和刀长,编程时针对刀具偏置尺寸,要心里有底,对刀要准。合理安排加工工艺,知道加工的是什么材料,用什么样的刀,刀多大,如何下刀,怎么开粗,怎么挖槽,怎么清角,怎么精修?为下道工序留多少加工余量,是先精加工侧面还是先光顶面和底面,光一刀还是两刀,三刀。主轴转速,下刀速度,第一刀速度,正常切削速度,每次下一个加工工序前要在线检测,有问题及时调整工艺。这些就需要不断学习和经验的积累。
不管怎么说,只要机床的精度够,再加上合理的加工工艺,是能够加工出合格产品。

编程软件最简单和常用的就是mastercam,常用的还有powermill,cimtron,UG,
不常用的是catia,edgecam,hypermill,
还有一些用的不多的雕刻软件:精雕,啄木鸟,ARTCAM等。还有一些针对浮雕专门开发的软件,没什么通用性,不提了。
还有一些针对线切割的2D,2.5D的编程软件,加工中心用不到。

网友:
这问题有点模糊,我还是建议你多去机床上实习,然后不清楚的再去找资料看看,这样才能对你更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