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查二手液压挖掘机

楼主(2012-01-09):
根据液压李工分享检查二手液压挖掘机有以下七点:
1、挖掘机大小臂,观察挖掘机大臂和小臂有没有出现裂痕,焊接过的痕迹,如果出现裂痕,证明机器以前干的工况比较恶劣,机器受损严重。这样的机器即使买回来,也不好打理。
2、观察各个油缸有没有磕碰的痕迹,如果出现磕碰,证明机器曾经受过严重的损伤,油缸会不停地漏油,即使换上新的油封也会在短时间内继续漏油,所以在购买二手机器的时候,检查油缸也是很重要的。
3、检查四轮一带,首先观察驱动轮、引导轮、支重轮、托带轮和履带是否磨损严重。其次检查链条是不是原装的,在链条上面有个标志,如果这个标志和机器的信息相对应,说明链条是原装的,如果不相符,证明链条被换过,机器可能磨损较严重,所以要慎重购买,最后还要检查两个行走马达,是否在行走过程中转速是一样的,如果一个快一慢那就证明有问题,履带和各个工作轮也是仔细看一下,把车子支起来看看下排支重轮是否磨损严重,因为维修底盘的费用也很高。
4、发动机俗称挖掘机的“心脏”,所以在购买二手机器的时候一定要仔细检查发动机,试车的时听发动机有没有噪音,动力是否强劲,工作的时候是否出现掉速现象,同时也可以进入到系统观看,看下排气是否排气量较大,如果排气量偏大就证明发动机工作时间偏长,需要进行大修,另外,观察启动发动机时是否出现冒蓝烟,启动以后还没开始干活就出现冒烟想象,则证明发动机有烧机油问题。
5、购买二手机器时要检查旋转马达,观察是否旋转有力,旋转时是否发出很大的噪音,如果出现噪音需要观察是哪个部位发出的噪音,再仔细观察一下旋转底盘是否有间隙,其次也要仔细观察挖掘机的分配器,由于分配器的功能主要是控制各项工作的动作,所以在购买二手机试车的时候一定要看挖掘机各项工作动作是否连贯,是否有停顿的情况出现。挖掘是否有力,测试方法就是挖起一斗土然后提到最高点观察各个油缸是否出现内泄现象,这些注意事项在购买二手车的时候都很重要,所以一定要谨慎选车。
6、液压泵是液压系统的动力元件,其作用是将原动机的机械能转换成液体的压力能,液压系统中的油泵,它向整个液压系统提供动力。所以液压泵的检查也是十分重要的,购买二手机时要用手去触摸液压泵,观察有没有震手感觉,然后检查液压泵有没有裂痕,是否出现漏油严重情况,进行试车,观察液压泵是否有力,无噪音。
7、检查电器系统,是否各项电路都可以正常工作,然后进入电脑系统检查主板,如果进入系统后可以看到各项工作情况,如转数,压力,保养模式等,则证明电脑板正常。
   液压李工通过以上关键部位的检查,可以保证买到的小松挖掘机质量可靠。

网友:
小松挖机,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