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设备效率最高?

楼主(2012-01-09):
有一个件,请帮忙推荐,看用什么设备效率最高,外径38,高50,轴向一端钻10mm孔,钻透,在另一端钻14mm孔,深40mm,径向钻10mm孔,需钻透,请大家说一下看应该怎么安排生产工序,需要用什么设备,前提是批量生产。

补充内容 (2012-1-12 19:37):
现在就是用的仪表车做车加工,轴向打孔用的仪表车改装的液压车打孔,就是径向打孔还得用台钻,比较浪费人工,想请高手帮忙设计个径向打孔的方案

网友:
台钻搞定

网友:
如果有仪表车床就很快,车外面保总长和钻通孔一次性完成,另一端也可以上仪表车床,如果没有就只有上台钻

网友A:
一、设备用普通车床和台钻就可以了
1、车加工, 保外径和总高
2、钻孔,设计钻模。
二、这种方案就是将台钻改成加工中心了,  需要设计了可以翻转的夹具,可以在加工中心上一次性将三个孔加工出来。

网友(点评):
请详细说下方案二

网友:
前几天社区里有位社友 画了个 电机带传动带两个钻头
你可以带一排,一下加工十几个

网友(点评):
工件的夹紧是个问题,还有就是要钻14mm的孔,怕力度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设备用普通车床和台钻就可以了
1、车加工, 保外径和总高
2、钻孔,设计钻模。

这种方案主要是再工装夹具上,  其设计思路是动力部份自动加紧装置如 气压或液压,   装置有连杆机构及翻转机构,若是有戏, 请联系我  我可以对外设计夹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