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方地圆10厚怎么做

楼主(2012-01-09):
师傅我有3件天方地圆,圆3200MM,方2000MM,高1490怎么做,我这只有卷板机,没折弯机怎么做

网友:
图画好后用人工敲击可以吗

网友:
这厚的板,你可能要分四片下料或更多片。然后火烤。焊接。方口少了一个尺寸?圆管在加焊一个短接H200左右

网友:
这个是问冷作的活了。
分成几片下料,热卷、弯,成形,再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