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花 ,买三轴还是四轴的水刀啊?

楼主(2012-01-09):
想买个水刀 大家给点意见 行么 30W内

网友:
资金允许的话,可以买个四轴的,国产的四轴用在拼花行业还可以的,主要就是为了切出坡口,避免人工打磨,但实际效果不知道怎样,有些客户反映是不错的,建议你买之前找几个用四轴的客户实地看一段时间,看实际效果怎样,然后再决定买四轴是否适合你。

网友:
其实拼花也要看你做什么拼花·如果只是玻璃·陶瓷拼花的话·建议您还是不要用四轴的·因为第一材料本身就不是很厚·针对产品本身也没那么大的要求·而且成品价格不是太高·如果是石材倒是可以考虑下·针对出口还是不错的·国内拼花要求并没有那么高!
刚开始做的话·建议您还是先买个一般价位的试生产·如果感觉确实质量或者加工量方面跟不上·在熟悉水刀设备的同时再购置一台四轴也不迟!
纯属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
四轴的话,我们公司做的还可以,有兴趣可以找我

网友(2012-08-10):
大地有一款“石材拼花行业专用 高效免打磨切割系统” ,您可以去了解一下,网址:http://www.dardi.cn/product/71-scphxyzy-gxmdmqgxt--x4---fcf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