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字压底折弯能实现吗?

楼主(2012-01-10):
想在Z字折弯的折弯线上再加上几段加强筋,折弯压筋一起进行,板料长400  厚1MM    镀锌板   折弯机吨位100吨,这样的做法能实现吗?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具体则要看尺寸和R角对于材料流动的影响。

网友A:
下线时就把这筋压出来。不知可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线时就把这筋压出来。不知可否?

这次是用折弯机折的,折好边的同时把加强筋压上。

楼主: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464850069/QQ/WinTemp/RichOle/]R)WIK@4QWBG7YO1UE8JNGT.jpg 给一张图,一次折两道弯,想再长边处增加几个筋,1,加什么形状的筋会比较好,2,最好有计算的吨位的公式。。。

楼主:
希望这次可以把图传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