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普通三辊卷板机制作圆锥管

楼主(2012-01-10):
请教一下:如何用普通三辊卷板机制作圆锥管

网友A:
上辊倾斜应该就可以。

网友:
伏枥老师正解,我们厂一年四季常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辊倾斜应该就可以。

上轧辊一头高一头低?

网友(点评):
是的,辊子有一定斜度,那么出来的必定是锥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轧辊一头高一头低?

多谢指点!再请教个问题,如果圆锥直径小于200mm用什么办法做呢?壁厚5mm以上。

网友:
上辊调到你需要的斜度,就行了

网友:
我想。如果大批量的话。是否可以用圆锥的辊子。

网友:
辊子有一定斜度,在卷制时侧向力很大,需要加侧向减速挡轮,挡轮需要淬火处理。

楼主:
多谢各位前辈指教。拜谢

网友:
直径小于200,T=5mm,用液压机吧,锥辊强度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