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夹具,在加工时,辊筒颤抖得厉害,怎么办呢?

楼主(2012-01-10):
如图示,外径1200、长度1500的辊筒,在上下四个45°方向,用4-M30螺栓加压紧块固定辊筒,
可是在加工时,辊筒颤抖的厉害,请问各大侠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这东西太长了,  加工的内容是什么??

网友(点评):
内孔有两个止口要镗出来,最后要做定位焊接轴头的,

网友:
你们现在用的是什么机床加工的?

网友(点评):
卧式镗床

网友:
这个东西太大了    我这里接触的都是一些小东西,  好像这个东四也只能上你这种设备,  我这里没有什么好像方法,  颤抖的厉害从夹具上考虑吧, 批量大的话, 就做专用的夹具啊,  你这个夹具 强度、刚性不行。

网友:
做专用夹具,镗床上只能这样做了

网友(点评):
能发个图片看看不? 不胜感激

网友:
帮楼主顶一下!希望大侠们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