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瓶盖只要感应距离1CM 就够了,但光电开关都是感应10CM,怎么办?

楼主(2012-01-10):
检测瓶盖只要感应距离1CM 就够了 ,现在 光电开关都是感应10CM ,如何办?而且要PNP的,有没有高手指导一下。

谢谢。

网友:
楼主的问题我有点不明白.我这里用光电接近开关.感应距离5-7mm

lcs
接近开关是感应铁的
lcs
你说的是接近开关吧 我感应的是塑料 电容式的有的感应不到

网友:
楼主没有吧问题说详细?你的瓶盖是金属还是塑料?怎么个检测法?还是流水线位置感应?你说的模糊。建议你用光纤感应模块。

lcs
到位检测到就行
lcs
瓶盖如流水线上走动
lcs
光纤可以 太贵了

网友:
可以买个欧姆龙光电感应,两个对射的那种,具体型号自己去查吧,我不怎么清楚。我们以前做过流水线计数系统,就是一条流水线,每个员工坐在两旁,做好产品流到下到工序,光电感应感应到产品流水线就条码枪扫描条形码扫描计数。每个人的产量就记录在电脑表格里的。

网友:
欧姆龙的,夏普的都可以啊,我这里用的都是感应塑料,没问题啊,测量过很多,感应距离基本都在0.5到7之间,用的柯达纸做的测试,还有就是这东西感应的材料不一样,感应距离就不一样

网友:
1CM?这么长的距离?现在的光电感应都是10CM?
楼主是不是单位搞错了阿?
光纤+放大器,随便都可以实现!

lcs
光纤可以 有点贵

网友:
跟据需要选合适的呗,我觉得到步了可以直接跟代理商联系了啊,让他们给你选合适的。

网友(2012-03-10):
写得不是很清楚吧,感应10CM,你需要1CM,它不也能检测到?

网友:
LZ是个外行吧,,,,,,,,,,,,,,,,,,,,,,,,,,,,,
你的问题说详细点,我来帮你解决.
我做过.

网友:
不知道。。到底要怎样。。

网友:
光纤+放大器,随便都可以实现

网友:
用范围可调节的不就好了

网友(2012-11-14):
瓶盖检测用视觉检测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2015-06-10):
我最近也碰上这个问题了,光电开关+吸盘,光电开关检测到位了没,到位了吸盘开始吸,然后再次检测到位否,再放料,所以对光电开关的距离要求比较高,最多1-2mm开始吸放气,以便夹放料。怎么选择此开关才能满足要求呢?

网友(2015-07-21):
正好有需要,希望大侠出马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