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0的SimulationXpress不支持装配体?

楼主(2012-01-10):
如题,我看网上都说可以支持装配体,为什么我的不可以呢,只可以分析零件

楼主:
删了吧,明白了,Simulation还有单独插件的

网友:
那位有SolidWorks premium 的插件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删了吧,明白了,Simulation还有单独插件的

你有吗??????????????

网友:
从2009版本开始,simulation部件就默认集成在solidworks里面了,安装时候选择完整安装就可以

2008之前叫做cosmosworks模块,是另外的独立软件包

网友:
好像都只能是单一零件

网友(2012-10-09):
我的2009 也只能分析零件  不能分析装配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