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汽阀 阀芯端部启/闭的塑料件用哪种材料好?

楼主(2012-01-10):
蒸汽压力为0.5 MPA,  现采用 塑料王, 但使用一段时间后, 会变形, 引起关不严, 蒸汽内漏.

有无更好的材料?

多谢.

网友:
顶一下(我是做煤气阀的,压力很小,所以一般是用聚甲醛),也想知道有哪个高手来分析一下!!

楼主:
期待有更多的帮助.

多谢.

网友:
我们也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
或许你可以选用合金铍红铜,这种材料耐磨损,带自润滑。成本相对较高。看你加工水平了

网友:
这个我还真不怎么懂,刚开始学习机械

楼主(2012-08-01):
有无更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