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头车刀数控车削球头 ,刀补没有起到作用

楼主(2012-01-10):
车刀直径12 半径补偿值设置为6 刀尖方位代码3 前置刀架
车削如图所示的零件!
N090G41G00X0Z0
N100G03X80Z-40R40F0.1
斯沃模拟软件,刀补没有起到作用!

~

程序方面或者补偿值方面是否出错?

网友:
加工的什么零件,不能用成型刀吗?圆刀片经常会让刀的。

网友A:
仿真软件应该在显示上还是有区别的,可以在实际机床上编两个程序,就能看出刀补是否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软件应该在显示上还是有区别的,可以在实际机床上编两个程序,就能看出刀补是否可以

显示没有问题,如果换成尖刀,就能正常加工出!
模拟只是为了验证编程,不考虑其他因素!~斯沃6.8 商业版本 FANUC 0iT

网友(点评):
你用刀具半径补偿了没?要用了就应该行

网友:
应该是G42,你试一下

网友:
G03逆时针车,工件在刀前进方向的左侧,应该用G42啊~~~

网友:
刀补不对 程序也不对 ,对刀方法有差异

网友:
程序写了两行,不合理了两行

楼主:
O0012
N010T0808M03S1000
N020G00X80Z0
N030G99G01X-20F0.2
N040G00X80
N050G01Z-100F0.2
N060G00X80Z0
N070G71U2R1
N080G71P090Q100U0.1W0.1F0.2
N090G00X0
N100G03X80Z-40R40F0.1
N110S2000
N120G70P090Q100
N130G00X100Z100
N140M30
N150
求刀补!~

网友:
刀补不对 ,程序也不对 ,对刀方法有差异。确实如此。

网友B:
是刀尖圆弧补偿的问题。这个很少用的。在以后的实际加工中很少用到的。老师提到也是让你们知道而已。你用的斯沃软件也有问题的。不信你把课本上的宏程序(数控铣)抄个让它仿真下。嘿嘿!复杂的东西它是仿真不出来的。我当年在这里可是载了好多跟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刀尖圆弧补偿的问题。这个很少用的。在以后的实际加工中很少用到的。老师提到也是让你们知道而已。你用的 ...

恩,很到位!~书本上的好多程序不能模拟,或者路线出错!~

网友C(2012-03-02):
狗屁不用到!  那是你干的活精度不够!
D10D的刀片 车球体!带公差不用刀尖补你觉得对吗?另外车精度高点的斜坡你觉得不用刀补可以吗?

网友:
软件不错,能否给我传个安装程序          ?

网友:
编的什么呀···········
看不懂·········
刀位没设、刀尖圆弧也没设········

网友(点评):
嘿嘿,大哥,你没看清楚啊!~ 这个问题斯沃官方论坛也有提问,貌似也没有解决!~应该是软件的问题!~

楼主:
是8号刀具,不是1号刀具!~

网友:
仿真有问题吧

网友:
刀补不对 ,程序也不对 ,

网友:
你在程序前加一段直线移动或者程序后加以段直线移动试试!我以前就遇到个这事

网友:
刀补不对 程序也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狗屁不用到!  那是你干的活精度不够!
D10D的刀片 车球体!带公差不用刀尖补你觉得对吗?另外车精度高点的 ...

朋友我支持你。。。。。

网友(2012-05-06):
刀补R不对

网友:
我们也常遇到这样的问题有知道的解答下

网友:
应该是G42,试试

网友:
前置刀架外圆用G42。

网友:
G42和G41混用

网友:
楼主你程序错了,想法也错了,如果车刀是尖的光进行程序补偿就可以,可车刀R太大加工时就要考虑R的干涉问题,车刀开始加工时车刀R在9点钟方向加工,加工结束位置在车刀的12点钟方向,你光补偿走刀路径是没用的,要用宏程序边走边补就可以了。

网友D:
楼主的斯沃软件可不可以发个给我,本人找很久了  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斯沃软件可不可以发个给我,本人找很久了  没找到!

将近一个G呢 , 到官方网站下载,淘宝花5元买个!~

网友:
假设工件端面R40,刀尖R6,工件外圆100,我觉得不需要用G41.G42啊,直接编也可以啊,还有从你图上看,为前刀架。
G0 X8.
Z2.
G99G1Z0.F2.
G99G2X100.Z-46.R46F0.1
G99G1Z-...F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