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加刀尖半径和长度补偿

楼主(2012-01-10):
  我想请教哈,就是在数车中,如果编程部分加入刀尖半径补偿,刀尖长度补偿。应该怎么加,加在哪里。最好举例出来。    学校中的教材不涉及好这些。谢谢

网友A:
一般家在go 和 g1后边
g99 t0101  m8
m3 s2
g0 g42 x   z
.
.
.
g0 g40 x100z150
m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家在go 和 g1后边
g99 t0101  m8
m3 s2

     我用的机床是 GSK-980TD  听别人说如果要加G40.G41.G42.需要重新单独的编精车轮廓线然后在加G40.G41.G42 但我就是不懂再程序中怎么加 加在哪个

网友B:
这个问题问的人太多了,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个主题帖说这个问题,LZ可以先挖挖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问的人太多了,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个主题帖说这个问题,LZ可以先挖挖坟~

能不能说点实际的, 哎  我还得学得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