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卧车在加工轴的外圆时,轴径总是忽大忽小,有锥度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2-01-10):
卧车在加工轴的外圆时,轴径总是忽大忽小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刀具,和工件装夹,或底座轴承一一去排除吧!

网友:
多大直径,多长的轴,精加工的时后吗

楼主:
直径30mm,长33mm左右

网友:
什么材料,这么长点应该不会锥度啊,要不进给或刀具不对

网友A:
我开那哈斯数车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我怀疑是机床不水平…或床身与导轨不平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开那哈斯数车也有这个问题!…

我用的也是哈斯的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也是哈斯的设备。
唉…这个破机床我用了一年多的时候那个主轴润滑油都未见少、和那个大通机械派来的所谓工程师说、他说这个问题是正常的、最过两个月他又来再和他说他就把电柜打开说插错线了!把线插回来搞一下参数现在用着地上都有油了、几十万机器就这样搞了,有时候我感觉心里很难受的须然机床是老板的但是对久也有感情…还有就是和你这个问题也没解决得了…每次加工都要把刀补提大…真累…

网友:
可能是刀架或刀架导轨直线度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