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校核夹具上的夹紧力,是否会破坏零件的设计?

楼主(2012-01-10):
各位好,
    关于零件在机床的夹具的夹紧部位,如何去计算相关部位能承受的最大载荷强度?(主要担心,万一夹紧力过大会将零件的加强筋部位压坏)
    比如,这个零件的材料是灰铸铁,那是否按照铸铁的扛压强度118~147MPA的范围来核算?还是需要借助CAE进行分析此处加强筋可承受力的范围?
  (随说是工艺工程师,但从来未设计过夹具,所以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真不好办!汗。)

网友:
图不全,不好回答111111111

网友A:
最好是用CAE分析一下好

网友:
这个根据经验来定了  看你经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用CAE分析一下好

谢谢!看来还是要学习CAE啊,这种加强筋的结构估计仅靠校核材料强度是远远不够。

网友:
应该使用有限元分析吧,要不就是进行合理的简化用材料力学的公式计算,但好像这个结构不是太好简化

网友:
图示为受力部位 ,应从施力处出发,计算施加的力,最后可用受力处的许用载荷作为判定依据,确定是否会压伤等。

网友B:
挺像缸体的某些局部特征。我不懂工艺,个人感觉是不是也要考虑零件本身的变形问题。比如你们的缸盖面,夹紧了,没有破坏,加工完松开,平面度超差了

网友:
理论的东西仅可以参考,还是要以实际为准。
可以在做完后安装时,用百分表放在零件下方,看变形量有多大,这时才能确定最终的压紧力。

网友C:
1、压坏工件和材料抗压强度有关,校核受压部的压力就成。
2、夹具的夹紧力和加工力有关,加大夹紧力和压坏工件是两码子事,虽然表象是直接关系。
3、扬天版主说的情况和夹紧力是间接关系,和夹紧形态有直接关系。
4、用神马CAE或软件做分析,就太费周章,也未必能正确。除非是您对这些分析软件非常熟悉,并且参数是合宜的。

楼主对事认真的态度值得表扬,至于靠经验来定一说就不鼓励,没经验时就干不了这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像缸体的某些局部特征。我不懂工艺,个人感觉是不是也要考虑零件本身的变形问题。比如你们的缸盖面,夹紧 ...

呵呵,谢谢杨天大侠!一眼就看出来,的确是高手,不过这个是铸铁件的,变形问题不大!你提到的这个加紧变形对铝合金的影响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压坏工件和材料抗压强度有关,校核受压部的压力就成。
2、夹具的夹紧力和加工力有关,加大夹紧力和压坏 ...

中肯!谢谢。
  主要担心万一加紧力过大,很担心加强筋部位被压裂了。我就按材料的许用压力核算下,谢谢支持。
  之前见到的加紧部位,一般加强筋下都还有支撑的凸台,这次要实现不同产品的加工难于找到共用加紧点!

网友(点评):
那家公司又上新线了? 这些都是你们买的成熟的产品,你还用搞这些?

网友:
合理的选择加紧部位

网友:
有点晕了,设计夹具的时候,我们都是夹紧和支撑在一个点上的啊 ,不然会变形。

网友(2012-12-06):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CAE分析会好点, 不过也只能算个大概,选择足够的夹紧力就可以了

网友:
有限元就不比了吧,要知道有限元里的很多需要的参数是要经过好多次试验才能得到的。。

网友:
用pro/e软件分析、计算即可。

网友:
这是干那个孔 的/+ p/ j$ i% S, L+ I  G
一般用的夹紧的油底壳面有个边,夹那里,你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见

网友:
支持Liaoyao元帅的说法

网友:
软件分析吧

网友:
这玩意你都有模型文件了,直接先分析分析,然后实际操作时再打表,再与车间商量商量,全公司不会就你一个工程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