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零件数车还是普车?

楼主(2012-01-10):
这零件是用数控车加工好呢,还是用普车加工好呢?五百件左右。

网友:
产品有同轴度要求,先钻55的孔,接着用T钻钻出72的孔,然后镗。建议用数控车。

网友:
2丝公差  普车能达到?

网友:
看公差要求,推荐用数控车!

网友:
数控车  好点..........

网友A:
先把外形用普车车好,两端内孔留余量后,用数控夹小外圆,用镗刀和勾刀转刀架一次装夹车两端内孔。

网友:
有数控车就选数控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外形用普车车好,两端内孔留余量后,用数控夹小外圆,用镗刀和勾刀转刀架一次装夹车两端内孔。

外形为什么要选择普车呢?

网友(点评):
普车省钱

网友:
你的车间有什么,就用什么的,呵呵。如果都没有,就那个便宜用哪个,如果都有,那就那个效率高用哪里

网友:
还是用数控车好吧,公差要求在那儿呢

网友:
建议普车粗车,然后上数车

网友:
             我感觉数车快些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普车粗加工后,在数车。因为切除量大,同价钱数车没有普车动力大,稳定性差。中间55的孔应该没什么要求,钻好后车两边轴承位最重要,用数车

网友:
用数控车,毛坯是锻造的吧,先用反爪夹着大头,加工150 72 55 和圆锥,然后掉头用软爪夹着150的外圆车180的外圆和72并控制总长80,一个班加工一道工序应该最少是80件左右……

网友:
数控车效率快。精度也好

网友:
普车粗加工 外圆干好钻孔 公差处留余量然后数车

网友:
同意6楼的建议,粗加工用普车,加工用数控,这样生产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