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轴承型号,哪里有资料?

楼主(2012-01-10):
各位,滚珠丝杠轴承型号哪里有资料呀?我看了看我的机械设计手册上角接触球轴承的角度是15度和25度,我设计选型是60度的呀,有哪个大侠给点这方面的资料可以吗?谢谢

网友A:
我有轴承方面的资料,里面有你要的角接触轴承,这个轴承我也用过,滚珠丝杆轴承应该用不到角接触轴承吧?角接触轴承是在重载压力使用的轴承,它是具有承载轴向力和径向力,你用的丝杆只有一个径向力,应该不会用到角接触轴承,选个重载的滚珠轴承应该就可以了,要是感觉力小的话,可以选择滚柱轴承,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有轴承方面的资料,里面有你要的角接触轴承,这个轴承我也用过,滚珠丝杆轴承应该用不到角接触轴承吧?角 ...

轴承的样本太大了,无法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的样本太大了,无法上传,

谢谢,我看丝杆设计上都让选择60度的角接触球轴承呀?能不能发我邮箱呀?谢谢。fanghai333@sohu.com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看丝杆设计上都让选择60度的角接触球轴承呀?能不能发我邮箱呀?谢谢。。

你说的角接触球轴承应该是带有底座组合的,都是组合好的,价格也是非常贵的,其实用不到的,你应该从MISUMI上看见的,我做了5年了非标设备设计,我一次都没有用到过,其实选一个滚珠轴承,自己做个台阶式的底座,将轴承与自己做的轴承紧配合完全可以了,注意点就是底面到轴承中心的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角接触球轴承应该是带有底座组合的,都是组合好的,价格也是非常贵的,其实用不到的,你应该从MISU ...

不是的,我不是要组合好的轴承呀,就是普通的轴承,我自己做底座的,我知道组合的太贵的。我发个图片你,就是 这种呀,手册上说是60度的角接触球轴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的,我不是要组合好的轴承呀,就是普通的轴承,我自己做底座的,我知道组合的太贵的。我发个图片你, ...

你的这个机构是我常用的,我用的是滚珠轴承,很好用,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机构是我常用的,我用的是滚珠轴承,很好用,你可以试试,

能告诉我你的轴承型号吗?

楼主:
你不会是直接用的深沟球轴承吧?滚珠轴承是个统称吧?凡是用钢球的轴承都叫滚珠轴承呀

网友:
是的,你回答的完全正确,向你说的用角接触轴承在行业中也用,但是很少用,因为价格高,而且深沟球轴承完全可以代替,寿命不比角接触轴承差。

网友:
NSK有滚珠丝杆用60度接触角球轴承。SKF 有62度的。要的话找我。

网友B:
跟普通的角接触轴承设计类似,只不过接触角为60,严格来说应该叫推力角接触轴承,NSK公司生产的比较多,需要样本还是设计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普通的角接触轴承设计类似,只不过接触角为60,严格来说应该叫推力角接触轴承,NSK公司生产的比较多,需要 ...

谢谢,样本。我去买了,感觉不太好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