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槽一般选择插床还是线割呢?

楼主(2012-01-10):
键槽一般选择插床还是线割呢?还是有其它更好的方法?

网友A:
一般的是插,特殊的是线切割,比如特窄,特深,

网友:
还用想?肯定插了,效率

网友:
插床,精度好,粗糙度高。

网友:
看你那有啥设备,一般插床好,也便宜

网友:
慢走丝加工费不核算,快走丝精度粗糙度都不行,所以就象998大侠说的,除非特殊情况,否则都是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是插,特殊的是线切割,比如特窄,特深,

是车好再插还是插好再车好呢?

网友(点评):
把孔做好就可以插,你厂里玩工艺的都知道这个,

网友:
一般都是插床,便宜,效率高。特殊的用线切割

网友:
我兼职的厂加工一般采用线切割。因为量少插床老板一般不给我们加工。

网友:
自己有插床就插,数量少线割,最后一道插

网友:
一个两个的就线切割吧。 批量还得插

网友:
数量少线割
数量少线割

网友:
你这件活当然用插 车完插

网友:
我想请问各位为什么不能用拉床?
拉床和插床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
通键一般都用插床

网友:
图纸出的不怎么规范哦。一般优先考虑的是插床,效率高

网友:
从加工角度看插床肯定是首选,但是也要看工件的具体情况。而且,图纸上显示的工件线割也应该可以,目前线割的费用也很低的。装夹校正也很方便。而且在一般的机械加工厂家线割的要多于有插床。特别是中小工厂。

网友:
一般是插床吧,之前给客户做过一次键槽加工,用的是插床

网友:
这个当然用插床咯。线切割加工别的不说,就效率特别慢!

网友:
拉床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