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轴是不是直接用45#冷拉圆钢车两端最好?

楼主(2012-01-10):
45#冷拉圆钢是不是就是光面那种?成本与45#圆钢差多少?

网友:
是的。不过要重载荷就是以次充好了。45#冷拉圆钢比轧制圆钢贵得不多,约20%吧。

网友:
不考虑材料成本的话当然用冷拉圆钢直接车两头比较好了,冷拉圆钢可以保证很高的进度,价格的话大概比45圆钢要贵1/3。

网友(2012-03-04):
提醒楼主,轴承位应该设计退刀槽,也就是做轴行业说的清根, 端部没画倒角。

网友:
材料贵些,加工成本低,效率高。配合要求不高的话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