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行驶中打开2扇窗,大小不同,空气流会是怎么样?

楼主(2012-01-10):
今天偶尔想问一个问题?
如下
当汽车或者其他车,在正常行驶过程中,分别开两扇窗,打开的大小不一样,请问,空气流会是怎么样的?
是大口进气,还是小口进气,还是没有气流?
没有风的情况下,不要去考虑外作用,只是想知道风该怎么留,这样不会闻到不想闻到的气味,比如有的人要吸烟,有的人口味重等等

网友A:
我觉得比较复杂,风向,车身的流线角度,速度,都会影响!

网友:
原因很复杂,你如果说的是其他条件忽略不计,那应该是没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比较复杂,风向,车身的流线角度,速度,都会影响!

不好意思,我重新编辑过了

网友B:
楼主   你这窗怎么个开法啊? 两扇窗在同一边,还是各在一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你这窗怎么个开法啊? 两扇窗在同一边,还是各在一边?

两边晒,开一边也可以吗?
那你说随便开两个的流向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
很简单,实际试验一下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边晒,开一边也可以吗?
那你说随便开两个的流向是怎么样的呢

当年初中的时候老师讲过类似的,在一辆行驶中大客车上,空气是从后面的窗进来,从前面的窗出去,因为前窗附近的车身与空气的相对速度比后窗的要大些。

网友:
我觉得 大的一方进 小的一方出
 一开始应该是 两边车窗压强一样 同时有风 然后 大的一方与车外空气流动空间大 车内感觉风更大
而小的一方 因为相对于大的一方 产生的压强小
整体上来说空气会从 大的一面进 小的一面出

超哥
个人观点 不要喷哈

网友:
谢谢分享,回复拿分!!!

网友:
这个做实验很方便啊,实践一下就知道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