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H精度的内螺纹用 6H精度的丝锥可以吗?

楼主(2012-01-10):
5H精度的内螺纹用 6H精度的丝锥可以吗?

网友:
占个座,等待高手,实际上就是螺纹的H和丝锥的H是不是一个H?

网友:
不是完全不可以用。但不能保证大多数螺纹孔用4H的塞规检测合格,一般会出现止规不止的情况。推荐也是应该使用与螺纹公差匹配的丝锥。

网友:
有可能,6H精度的丝锥包涵5H的

网友:
期待大虾做分享  学习中

网友:
机械精度等级,可以降级使用,不能升级。好比工件公差0.01,丝锥公差就要小于这个量级才能用,如果丝锥公差就在0.1了,那怎么保证工件0.01的公差等级???
用6级精度刀的加工5级精度的活,肯定会有废品发生
不过这个精度可够高的,我们这一般用7级,6级就相对较高了。

网友(2013-05-29):
你要求5H的精度,你用6H刀具做,这个叫做不合格产品,毋庸置疑!而且5H比6H要精密,你想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