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olidworks怎么绘制风力发电机叶片?

楼主(2012-01-10):
  风力发电机叶片横截面是翼型,从叶片根部到叶片肩部有一定的扭脚,怎么用solidworks对风力发电机叶片建模?
求高人指点!!!

网友A:
有实物了,以一定间距做断面,平滑连接成曲面,

新设计,先设计空气动力学曲线,外包络线就是,修正以后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大侠真是字字真金,一下就能给人启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实物了,以一定间距做断面,平滑连接成曲面,

新设计,先设计空气动力学曲线,外包络线就是,修正以后 ...

真是高手,今天学习了

网友B:
如果你只是建模,那你需要叶型文件(离散后的叶型点坐标)和截面高度数据,然后用SW在指定高度导入数据文件生成点阵,然后生成样条曲线。最后在把每个封闭的曲线扫描成面,就成实体了。
如果是原始设计,那就要从气动开始做,很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只是建模,那你需要叶型文件(离散后的叶型点坐标)和截面高度数据,然后用SW在指定高度导入数据文件 ...

你说的这个导入数据文件法是怎么用的,看不明白,向你请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这个导入数据文件法是怎么用的,看不明白,向你请教一下

参数化样条曲线选项,支持SW自己的文件和.txt文件

网友(2012-02-28):
貌似风力发电的叶片都有他的叶形库~算完以后在库里边调用的~

网友:
新手,不知道,学习学习

网友D:
先设计空气动力学曲线............

楼主(2012-03-29):
引用 网友D:
先设计空气动力学曲线............

不同展长翼型的参数都不同,怎么求不同展长上翼型轮廓上离散点的坐标!

网友:
学习学习 新手 啥也不懂

网友(2013-04-17):
引用 网友A:
有实物了,以一定间距做断面,平滑连接成曲面,

新设计,先设计空气动力学曲线,外包络线就是,修正以后 ...

这位大哥,很专业,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