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要检测一批橡胶零件,请教

楼主(2012-01-10):
最近要检测一批橡胶零件,材料EPDM,硬度在40-80SHA之间。全尺寸检测,对于这类软不拉达的零件怎么检测,公差要求±0.1

谢谢!

网友:
得看你要测的东西是什么样大小的,不同的尺寸可以根据你的测量工具选择,你这样问等于没问。
如果你要求不能接触测量,可以选择投影测量仪。

网友:
这类产品如果精度要求不高,2维用影像仪检验,3维用三坐标加配激光头即可。应该说是容易实现的。

楼主:
谢谢,直径从4到100,高度在50以内。

网友:
你要告诉大家,你主要检测什么?按照哪个国家的标准检?我是专业做检测仪器的,橡胶行业的有很多类测试方法,有耐黄,老化,拉力,压缩,弹性等,你说出来,说不定我会给你出点主意。

网友(2012-08-03):
现在橡胶跑道几乎全是EPDM,投影检查还行吧。

网友:
光学三坐标,OK。

网友:
用蔡司的CT复合测量中心最好。

网友(2012-10-09):
2维用影像仪检验

网友(2013-05-09):
可设计专用非接触检测工具,完全能解决你的问题。如需要可与我联系:2225958993@qq.com

网友(2013-11-09):
客户要求不高的话零件在平面上放好,直接用数显卡尺轻轻夹住测量好了,如果要求高的话只能用CMM或者投影等测量,其实我们公司外购的此类零件装配也没那么高,本身弹性那么大,卡尺已经可以达到要求了

网友(2015-08-30):
蔡司的METROTOM工业CT测量机较适用。

网友(2018-07-27):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