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轴狂飙,求助

楼主(2012-01-10):
一台立式加工中心,华中系统,由于回原点故障,动了一下限位开关。现在回原点后整个Z轴向上高了5,6个毫米,产品加工不到可以改,但是斗笠式刀库换刀时第二原点位置不对(高了5,6个毫米),刀库移过来的时候整个卡在上面,不能换刀了。

该怎么办呢?难道要重设原点?

请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
。。。。还是重调下原点吧。原点变了有可能Z轴的行程就超出机械撞块保护范围了,另外一个原点换了原来的螺补数据和实际情况就不对应了,有可能会影响定位精度的。

网友:
楼主动的是行程开关还是行程撞块??????

网友:
动的是撞块吧,重新调零不可避免了~

网友:
肯定重置第二参考点,把对刀参考点重设就好

楼主:
搞好了,把撞块调整了一下,基本回到了原位。

网友:
动的限位开关,原点怎么会有变动呢?我上次直接把限位开关短接了原点也没出问题。。。
刀库位置不对,只要重新手动调好位置,然后修改第二参考点么。。。

网友:
对这个不是太懂。学习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