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加撞机,拉钉头撞断了……求安慰

楼主(2012-01-10):
上班调试工件,一个不小心,少输了个小数点,把兄弟加工中心给撞了,拉钉撞断留在主轴里面。损失惨重啊……估计要换主轴了,闯了大祸了……

附记:11号开始动手前把保守说明书又拿出来确认了下,拿了把尖嘴钳搞定了断掉的拉钉头,总算送了口气。精度检测下来主轴锥跳0.004,X轴往复精度0.003,Y轴0.005Z轴0.01,运气啊……干点普通的工件没问题,教训啊……

网友:
意外意外。纯属意外。自己喝几瓶睡一觉,8小时后在精神着干!

网友:
下次别再失误就好了..................

网友A:
为什么不设置成不需要小数点的????就是我们正常输入模式?不知道谁他妈的搞得这个设置!!!100就是一百专门就是0.1了????

网友:
你真够狠的,太大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设置成不需要小数点的????就是我们正常输入模式?不知道谁他妈的搞得这个设置!!!100就是一百 ...

日本原装兄弟加工中心,不是上海组装的机型,没有办法省略小数点。唉,编了这么多年程序都没事,怎么就一个大意啊,最后第三句G0Z100.0M5让我少输个小数点,刀柄直接撞上了YUKIWA的治具回转工作台。工作台位置撞偏了不算,刀柄拉钉撞断,刀柄带着刀从主轴里面弹了出来撞到门上反弹在导轨罩上,在门上干出一个三毫米深的凹坑。刀柄锥部变形,报废。主轴锥部出现凹坑,等明天拆出来再说了,八成是要没用要换了。一个主轴约八万,一个日研拉钉加刀柄和刀一千多,一秒直接报销……

网友(点评):
说实话,加工中心撞刀见得多了,看你程序应该是Z轴向下超程,还第一次见拉丁干断的,还有个问题,一般机床主轴都有气吹的吧,拉丁怎么会残留在主轴里面去了?主轴内部磨损的话看严重不,不严重拿去磨锥孔好了。

网友:
纯属意外,误伤

网友:
马有失蹄人有失手,节哀顺变吧

网友:
呵呵,安慰安慰。
老马失前蹄。算是很贵的学费吧。
我也撞过,不严重,刀坏了。
从那以后,不论什么系统统统加小数点,有时候国产的漏了小数点,其实不影响的,但是还会去补上。

网友:
调试的时候,单段进给,最低的快速进给。
人盯住了,手放在急停上。
即使撞到,也问题不大吧,呵呵,思想开小差了。

网友B:
一个刀具供应商输错了小数点,进给从1000变成了10000,刀具撞了,8万块的刀具,变废铁了。
问题不在输入错误,而是:第一次调试,一定要将参数比例降低到能控制的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刀具供应商输错了小数点,进给从1000变成了10000,刀具撞了,8万块的刀具,变废铁了。
问题不在输入错 ...

说的没错啊……我也是一个大意啊,没认真检查程序。跑到最后了看看都切完了,就剩下个回刀就完了,关了SINGLEBLOCK和DRYRUN,把切削送速度和台面移动速度都放到150%。结果来了这么一下。唉,马失前蹄,阴沟翻船……毁我十多年的道行……今夜要无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没错啊……我也是一个大意啊,没认真检查程序。跑到最后了看看都切完了,就剩下个回刀就完了,关了SI ...

调试常识,第一次进刀 必须降低倍率!!
这个习惯不能个改!

网友:
纯属意外,
这个算是一个很大的代价了
以后多多注意,,,就ok了

网友C:
常上河边走,可能会湿鞋。回家酒三两,准备明天批。可怜十年功,一朝阴沟翻。可怜打工仔,红包少一块。
     为楼主兄弟安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常上河边走,可能会湿鞋。回家酒三两,准备明天批。可怜十年功,一朝阴沟翻。可怜打工仔,红包少一块。
   ...

这打油诗。。。。好冷!

网友:
唉。。。我去年运气比你好点,开的也是兄弟的立加,也撞了。刀柄的拉钉断了,罚了50.主轴貌似也受了点影响,我记得后来铣圆都有点椭圆了,再后来我也就辞职了,不知道咋样啦!现在想想当时科长罚50还算是不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日本原装兄弟加工中心,不是上海组装的机型,没有办法省略小数点。唉,编了这么多年程序都没事,怎么就一 ...

貌似绝大多数系统都可以参数设置,在回应没有小数点的最小单位吧!跟你是进口的还是国内组装的没有关系吧!

网友:
谁能没个错呢,没事的,吸取教训就好,呵呵

网友:
如果主轴轴承没大问题的话,磨一下锥孔,或许还能用。如果拉丁没断的话,主轴肯定完了。

网友:
我还在用没有手摇模拟功能呢,加工中心,安全第一,一个宝贝疙瘩就是经不起一丝大意…………

网友:
不用换主轴的,拆开取出就好

网友(2012-05-24):
兄弟当时有看着么?看你说的情况可以考虑用扭力丝锥夹头,至少能在危机时给你争取停车的时间。我以前有遇到这种情况,幸好我们用的SCM,不然估计和你一样悲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日本原装兄弟加工中心,不是上海组装的机型,没有办法省略小数点。唉,编了这么多年程序都没事,怎么就一 ...

我想问的是断的怎么是拉钉????刀柄锥面和主轴锥孔结合,拉丁是什么作用?还在后面,怎么会断呢???

网友:
小心呀,不过再小心也有不小心的时候

网友:
只能说运气不好,很多人都有犯错的机会.`别灰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的是断的怎么是拉钉????刀柄锥面和主轴锥孔结合,拉丁是什么作用?还在后面,怎么会断呢??? ...

拉钉最小直径处是6毫米,要断就从那里断。看完加工中心结构再想拉钉的作用,不解释……

网友(2012-09-18):
主轴不偏摆那是你运气比较好,我们处理过很多像你这种情况,拉钉断了,主轴与刀柄存在相关转动,以至主轴内锥孔受伤,不能继续使用。我们是专门做主轴研磨的,可以不拆主轴,直接在工作台上,用主轴研磨机进行自动研磨,精度高,速度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