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CrMo如何加工?

楼主(2012-01-10):
       最近加工一批阀门上的阀杆,是加工四方。阶梯轴大径30mm小径23mm,要求在小径上加工一个19方,大径上分别加工两个23的方,工件材料是35CrMo。现在的加工过程如下;车床加工完成后留工艺台,上加工中心,上分度头一夹一顶,硬质合金立铣刀一粗铣一精铣一次加工完成三个四方。

        说明1;目前条件所限只能用加工中心;

               2;所用的刀具是以前加工其他产品的旧刀,老板图省钱磨了一磨就给我们用了,本来打算用机夹刀的,头头不允许只好这样了,Φ12刀具无厂名。粗铣转速1200,F100。精铣转速1500,F150.

         问题:

刀具磨损太快,粗铣只能加工15件产品,精铣能加工25件产品,铣刀的端刃与侧刃均有很大磨损无法再使用,而且我已经无法再慢了,现在一件产品的加工时间已经达到了20分钟,到年前怎样也无法完成500件了。在这里请教一下各位老师,35CrMo该如何加工,工艺流程该如何安排?

谢谢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那么久!
 换可转位涂层铣刀,一两天干完是完全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那么久!
 换可转位涂层铣刀,一两天干完是完全可能的。

工件长210mm,再快了容易发颤,一件活还得摇分度头3次,时间是长了。师傅是否可以推荐一下刀具的具体规格型号?进给参数?

网友:
立加 硬焊接刀具吗?

网友:
                    φ12的怎么焊接

网友:
刀片磨损,可以考虑换比你现在所用得刀片硬度更高一点的牌号~这样磨损会小一点,减少了换刀的时间也降低了刀片的成本

楼主:
是立加,Φ12整体硬质合金。

楼主:
还想问一下各位师傅谁有常用的刀片样本,像三菱,京瓷的样本,我自己好参考一下。

网友(2019-08-30):
坐等高手

网友:
35CrMo、45CrMoA的材料我们也经常加工,硬质合金立铣刀当飞刀的铣削方式用刀尖肯定受不了,用侧刃径向分层加工,最后再清根进刀圆弧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