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波纹膨胀节代替液压缸,请教

楼主(2012-01-10):
有些工况下,用液压缸时,由于有滑动配合面,出现漏油问题,是否可以用波纹膨胀节代替液压缸使用,或已有此类产品。

网友:
似乎波纹膨胀节所能承受的内部压力比较小,变形也需要较大轴向力,疲劳寿命也相对比较短

感觉楼主的意思可能跟手风琴的罩子相似,在一些地方可能能用到

网友:
1承受压力不够
2寿命不高
3行程较短
运动不容易控制

网友:
此类产品在气动上有,用于液压不合适,如楼上所说承压小,寿命短,行程也较小

网友:
波纹管啊?这个想法可以~~

网友:
路过,长见识的。。。。。。。。。。。。。。。。。。。。

网友:
现在波纹管种类中是有一种叫弹性元件的,有成熟的产品应用

网友:
楼主大可将此想法变成现实,你的想法总不至于打过人类上天吧,不也实现了吗,挺好的想法。支持你去做

网友:
膨胀节的顶端面与活塞下底面的受力不均匀吧

网友:
可以的,给你看一下资料吧www.gyyypj.com

网友(点评):
您所提供的这个网站上没有看到这种产品?

网友:
简单的一句话,“不可能”
同类产品没有听说过,或许在一些特定的场合有吧

网友(2012-03-24):
为什么不选择蝶形弹簧呢,通过不同的组合可以达到您需要的:载荷与位移的关系。

网友:
还真是人才,好想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