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铸铁速度不宜过快,进给量尽可能大。是这样吗?

楼主(2012-01-11):
昨天,与朋友闲聊。谈起加工铸铁。(我基本上没有加工过),他说加工铸铁速度不宜过快,进给量尽可能大。这样产生的切削为片状或卷状。基本上没有粉状切削。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大家来说说经验。

网友:
速度不宜过快这个可以理解,但是这个进给量尽可能打就有问题了吧

网友:
具体没操作过,不过铸铁的切削性是很好的了。不锈钢才恼火,粘刀。具体的还请高人解答。

网友(点评):
我也是初学者 个人认为 铸铁都是低转速大走刀 钢件高转速小走刀 不锈钢 切削液要浓 要大 然后T726....

网友:
我不是干加工的,我看过别人车铸件都很慢。我一个车工朋友说过车铸件最恼火的就是灰很大。
一般铸件不会小,工艺差的还会放很大余量。铸铁材料本身刚性好而脆,车快必然不行。
切削量小产生的会是粉末,切削量大好点。综合考虑你朋友说的很正确。

网友:
  铸件 也有不好做的哟!   另外   还要看刀具的角度参数吧?

网友A:
加工过的说话,是钻孔吗?不是快慢的问题,是相互配合的问题,配合的好,一定是片状或卷状

网友:
今天听朋友谈起,好像也是大进给量和低切削速度

网友:
低切削速度是对的,大进量我还没看出来,但是确实是灰,粉末状的,我们说的应该都是粗加工

楼主:
我的理解是进给量大,就会使切屑不容易呈粉末状应该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过的说话,是钻孔吗?不是快慢的问题,是相互配合的问题,配合的好,一定是片状或卷状

就是切削用量的设定参数如果好的话,就是片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切削用量的设定参数如果好的话,就是片状的?

是的,如果是粉碎的那一定不好钻,进给量大小由钻头和钻速以及电机功率决定

网友:
我认为还是很有道理的

网友:
是的,要慢点,但进给量这个我还不是很清楚

网友:
铸铁,你也要看材料,片状或卷状铁削不是那种铸铁都能形成。

网友:
我是速度慢,进给量小,吃刀量大。我加工ht150切屑都是针状的,因为片状切屑一卷也散了,

网友:
道具最好不开卷屑槽或者很浅。这个很重要。

网友:
干铸铁件荒车时吃刀深度尽可能深,避免刀尖接触硬皮而烧刀或打刀

网友:
对于铸铁粗加工,尽可能采用低转速大走刀,第一刀车带沙外皮尽可能一刀清除。

网友B:
要看毛坯硬度和表面清理情况,如果材质比较硬或粘沙太多速度不宜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毛坯硬度和表面清理情况,如果材质比较硬或粘沙太多速度不宜高。

谢谢大家的回复。先祝大家节日快乐。切削三要素里面优先切削深度,其次进给量,最后切削速度。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我们在加工铸铁时,由于不希望产生粉状切削,通过大的走刀使切削呈非粉状,降低或者避免因为粉状切削对刀具的研磨状态。延长刀具寿命,减少加工产生的有害粉尘。

网友:
铸铁含碳量高,吃刀太小粉尘大,转速太高刀磨损快。

网友:
我加工灰铁主要考虑工件加工质量和刀具耐用度,产生的粉尘可以用风机抽掉。

网友C(2013-02-06):
新手,以前钻过铸铁,太费劲啦!

网友:
厚氧化铝涂层的刀片加工铸铁Vc可以达到500m/min左右的。

网友:
应该是低速大切削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手,以前钻过铸铁,太费劲啦!

我怎么感觉ht300牌号的铸铁 在加工上明显好于45#和cr12呢。(在钻孔和攻丝上)

网友:
干了不锈钢再干普通灰铁简直就是吃豆腐,低的切削速度,大切深,大走刀。没粉末那是不可能的。灰铁加工就是脏。

网友:
单边切5个深  进给F0..2   都很轻松

网友:
师父告诉我,车铸铁转速低点,进给可以快点,吃刀深点。铸铁硬度高转速不宜快,进给快是因为铸铁脆加大进给铁屑不会产生太多粉末,粉末会夹在刀具和工件之间硬磨加剧了刀具的磨损,另一方面是减少刀具和工件的接触时间。

网友:
你朋友的观点是正确的,基本没有粉尘是做不到的

网友:
加工铸铁转速可以快些,进给量适当大一些。

网友: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基本是对的

网友(2013-03-13):
低转速,大进给量可行

网友:
低转速,切削量大,走刀速度配合好是成片状的。

网友:
车铸铁转速低点,进给可以快点,吃刀深点。铸铁硬度高转速不宜快,进给快是因为铸铁脆加大进给铁屑不会产生太多粉末,粉末会夹在刀具和工件之间硬磨加剧了刀具的磨损,另一方面是减少刀具和工件的接触时间。7 c% ?; p8 Z# p. f

网友:
铸铁件,在粗加工是一般都是慢车吃大刀!但也不是无限大!还的结合工件的装夹强度,和设备的承受力!

网友:
一般都会有一个切削参数的计算,根据不同的材质

网友:
铸铁,一个字 脏,我厂里的大车间 几十台车床在加工铸铁产品,都带口罩帽子,下班个个满脸是灰,进给量看什么车床,进给量过多很容易造成离合器松掉,导致主轴停止

网友:
速度不宜过快是肯定的,走刀适当加快点一般在30多丝

网友:
基本是你朋友所说的这样,我们车间里经常有铸铁加工,都是这情况。

网友(2013-04-14):
我也来谈谈吧。我们厂子里专门做船用汽缸套的。。都是生铁。。外径400----1200厘米    毛刀普遍20MM  就是单边10MM。 走刀。80丝  刀尖要磨1--2R圆弧。或者1MM倒角,  采用75度角。 而却要磨出大圆弧刀槽,像钢件车刀那样 。。。铁销就像钢件一样成片卷曲掉下来 。灰尘吗 肯定挡不住的。。 半精车R15圆弧刀。走刀2mm 。车出来满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