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FARO和SW做逆向工程

楼主(2012-01-11):
用FARO测量机械零件,零件中有一些圆角、曲面、圆弧槽等,如何把测量的图通过SW转化成实体模型

网友A:
逆向工程,应该是扫描出实体模型,然后通过逆向软件做进一步的处理后,生成实体模型!我做过的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逆向工程,应该是扫描出实体模型,然后通过逆向软件做进一步的处理后,生成实体模型!我做过的就是这样

FARO可以扫描出点云,用SW好处理吗?

网友:
需专业软件才可以做处理啊

网友:
以前我用过IMAGEWARE来处理点云,然后在ug中生成三维模型

网友:
sw处理没有听过,有听过proe有个这种点云模块,装上后就能用
一般不会用点云软件来测量特征数据等,而是直接处理点云,建立点,曲线曲面等特征后在三维软件中建立最终的三维模型
适用软件方面也和产品,精度要求等有关,记得汽车行业的逆向就有专门软件
个人偏见,有错误请指教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