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6.0安装后可以运行,画圆拉伸后显示就是这样

楼主(2012-01-11):
UG6.0从网上下载的,安装后可以运行,画圆拉伸后显示就是这样,搜了帖子看了还没解决...
Ctrl+F试过了,还是这样..
显卡是集成的最大显存是256M,动态显存我在BIOS里调成64M了(不太确定是不是,调的是北桥里面256M上面的一个选项,以前是32M)...
显卡驱动当时我在官网上下了最新的了,装好驱动之后又重装UG也没显示完整...
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很久了还没解决...
下面是图,请帮忙解答,越详细越好,先谢谢啦。

楼主:
问题出现了好长时间了,现在还不确定是哪儿的问题,老是惦记着却解决不了,希望能知道问题在哪儿,能解决就最好了。
(刚才添加附件看图片少了两个,编辑了一下,又重复了)

网友:
我以前也是这个问题,在网上找了半天没解决,我把UG拷回家装在自己的机子上一点问题没有。
知道的说下,我也想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A:
刷新一下视图试试,或者按ctrl+f适合窗口,应该就是这个原因,当然配置是根本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新一下视图试试,或者按ctrl+f适合窗口,应该就是这个原因,当然配置是根本原因。

Ctrl+F试过了,还是那样

网友B:
你曾经出现过你的问题,我们的显卡也是一样的,产生的原因是你的显卡版本太新了,得用2010.10的版本,太新或太久的版本都会出现你所说的问题

网友C:
这样的事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我一开始用的是UG4,去年换了一台主机用的是UG6,我手中有两张UG4的安装光盘,在我以前的那台电脑是可以装的,换了新电脑就无法安装了,实在没办法改用UG6,新电脑的配置很高,按理来说装UG4是没问题的,但就是安装不了,UG6一直是正常使用的。不知问题到底出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事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我一开始用的是UG4,去年换了一台主机用的是UG6,我手中有两张UG4的安装光盘,在我 ...

同事装的UG4.0,也是网上下载的,电脑是公司同时买的一批,电脑配置、系统都是一样,也出现相同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曾经出现过你的问题,我们的显卡也是一样的,产生的原因是你的显卡版本太新了,得用2010.10的版本,太新或 ...

我找个2010的显卡驱动试试

楼主:
今天试了三个显卡驱动,装了三次UG,现在终于好了。
还是显卡驱动的问题,本来自己也不清楚,就只能一个一个试。
用360硬件大师,看电脑的显卡信息,里面显卡芯片是英特尔的,显卡品牌是华硕的。

刚开始是在英特尔官网上下载驱动,试了两个版本的,中间又重装了UG6.0不行,又换成UG7.5的版本,显示还是那样。
之后就上华硕的官网,找了个驱动,版本比较老,是09年6月的,重装之后打开UG7.5就好了。

个人觉得就是:显卡驱动的版本应该是下载制造商发布的驱动会好一些,虽然不知道对别的程序有什么影响,UG是能用了。
谢谢胖头鱼还有社友的回答

网友:
谢谢胖头鱼还有社友的回答

网友:
我也碰到同样问题,上班了试试

网友(2013-05-08):
我之前也遇到这问题,我改好了。每台电脑的不一样公布我的电脑操作方法其它电脑不一定能用,我需要截图给我看才能处理。需要我帮忙就练习我QQ:6349468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