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长300的孔 ,贵阳有加工的地方吗?

楼主(2012-01-11):
本单位有一工装需加工∮3长300的孔不知道贵阳那个地方能做。请站内短信联系。

网友:
这个估计难找哦 再发两字增加长度

网友:
这种深孔一般怎么加工,深孔钻么?

网友A:
我能做!不过,不是在贵阳。

网友(点评):
学习一下,怎么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能做!不过,不是在贵阳。

就是用深孔钻做的,只要有设备,很简单的!

网友:
用枪钻,可以自己改制这样的设备,也可以购买这样的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用深孔钻做的,只要有设备,很简单的!

这是什么设备,没见过,加工是怎么加工请教

网友:
有难度。有设备可以加工的。

网友:
当然用枪钻啦,这机器在我们厂专打水孔

网友:
呵呵 没用过打这么深的设备  打200深的话 进口的磁力钻可以解决

楼主:
楼上磁力钻可以解决怎么钻....

网友:
这是什么设备,没见过,加工是怎么加工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