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吸人孔(又名呼吸阀)技术知识大分享

楼主(2012-01-11):
呼吸人孔(又名呼吸阀)呼吸人孔工作原理是用弹簧限位阀板,由正负压力决定或呼或吸.呼吸阀应该具有泄放正压和负压两方面功能,具体:当容器承受正压时,呼吸阀打开呼出气体泄放正压;当容器承受负压时,阻火呼吸阀打开吸入气体泄放负压。由此保证压力在一定范围内,保证容器安全。

两种设计
  一种是达到一定压力时,进行呼或吸.另一种是设计成纯粹只呼不吸.可以理解为用两个适当压力的单向阀代替.
  阻火呼吸阀 不仅能维持储罐气压平衡,确保储罐在超压或真空时破坏,且能减少罐内介质和损耗。
各种呼吸阀的工作原理
  呼吸人孔在蒸汽加热系统中起到阻汽排水作用,选择合适的呼吸阀,可使蒸汽加热设备达到最高工作效率。要想达到最理想的效果,就要对各种类型呼吸阀的工作性能、特点进行全面的了解。
  呼吸阀的品种很多,各有不同的性能。选用呼吸阀时,首先应选其特性能满足蒸汽加热设备的最佳运行,然后才考虑其他客观条件,这样选择你所需要的呼吸阀才是正确和有效的。呼吸阀要能“识别”蒸汽和凝结水,才能起到阻汽排水作用。“识别” 蒸汽和凝结水基于三个原理:密度差、温度差和相变。
  管道阻火器是利用凝结水与蒸汽的密度差,通过凝结水液位变化,使浮子升降带动阀瓣开启或关闭,达到阻汽排水目的。机械型疏水阀的过冷度小,不受工作压力和温度变化的影响,有水即排,加热设备里不存水,能使加热设备达到最佳换热效率。最大背压率为80%,工作质量高,是生产工艺加热设备最理想的呼吸阀。
TQ型通气管的结构简单,内部只有一个活动部件精细研磨的不锈钢空心浮球,既是浮子又是启闭件,无易损零件,使用寿命很长。
设备启动工作
  设备刚启动工作时,波纹阻火器管道内的空气经过Y系列自动排空气装置排出,低温凝结水进入呼吸阀内,凝结水的液位上升,浮球上升,阀门开启,凝结水迅速排出,蒸汽很快进入设备,设备迅速升温,Y系列自动排空气装置的感温液体膨胀,自动排空气装置关闭。呼吸阀开始正常工作,浮球随凝结水液位升降,阻汽排水。当装置刚启动时,GZW-I阻爆燃管道阻火器管道内的空气和低温凝结水经过发射管进入呼吸阀内,阀内的双金属片排空元件把球桶弹开,阀门开启,空气和低温凝结水迅速排出。当蒸汽进入球桶内,球桶产生向上浮力,同时阀内的温度升高,双金属片排空元件收缩,球捅漂向阀口,阀门关闭。当球桶内的蒸汽变成凝结水,球桶失去浮力往下沉,阀门开启,凝结水迅速排出。当蒸汽再进入球桶之内,阀门再关闭,间断和连续工作。
  当装置刚启动时,罐壁人孔管道内的空气和低温凝结水进入疏水阀内,倒吊桶靠自身重量下坠,倒吊桶连接杠杆带动阀心开启阀门,空气和低温凝结水迅速排出。当蒸汽进入倒吊桶内,倒吊桶的蒸汽产生向上浮力,倒吊桶上升连接杠杆带动阀心关闭阀门。倒吊桶上开有一小孔,当一部份蒸汽从小孔排出,另一部份蒸汽产生凝结水,倒吊桶失去浮力,靠自身重量向下沉,倒吊桶连接杠杆带动阀心开启阀门,循环工作,间断排水。
  空气泡沫产生器有两个隔离的阀腔,由两根不锈钢管连通上下阀腔,它是由浮球式和倒吊桶式呼吸阀的组合,该阀结构先进合理,在过热、高压、小负荷的工作状况下,能够及时地排放过热蒸汽消失时形成的凝结水,有效地阻止过热蒸汽泄漏,工作质量高。最高允许温度为600℃,阀体为全不锈钢,阀座为硬质合金钢,使用寿命长,是过热蒸汽专用呼吸阀,取得两项国家专利,填补了国内空白。
  当凝结水进入下阀腔,副阀的浮球随液位上升,浮球封闭进汽管孔。凝结水经进水导管上升到主阀腔,倒吊桶靠自重下坠,带动阀心打开主阀门,排放凝结水。当副阀腔的凝结水液位下降时,浮球随液位下降,副阀打开。蒸汽从进汽管进入上主阀腔内的倒吊桶里,倒吊桶产生向上的浮力,倒吊桶带动阀心关闭主阀门。当副阀腔的凝结水液位再升高时,下一个循环周期又开始,间断排水。
呼吸阀的选用
  由操作压力决定安全阀的公称压力,由操作温度决定安全阀的使用温度范围,由计算出的安全阀的定压值决定弹簧或杠杆的定压范围,再根据使用介质决定安全阀的材质和结构型式,再根据安全阀泄放量计算出安全阀的喉径。以下为安全阀选用的一般规则。
工作原理与结构
  呼吸阀在系统中起安全保护作用。当系统压力超过规定值时,呼吸阀汀开,将系统中的一部分气体排入大气,使系统压力不超过允许值,从而保证系统不因压力过高而发生事故。安全阀又称溢流阀。图示为安全阀的几种典型结构形式。图a为活塞式安全阀,阀芯是一平板。气源压力作用在活塞A上,当压力超过由弹簧力确定的安全值时,活塞A被顶开,一部分压缩空气即从阀口排入大气;当气源压力低于安全值时,弹簧驱动活塞下移,关闭阀口。
  为先导式呼吸阀,以小型直动阀提供控制压力作用于膜片上,膜片上硬芯就是阀芯,压在阀座上。当气源压力A大于安全压力时,阀芯开启,压缩空气从左侧输出孔排入大气。膜片式安全阀和先导式安全阀压力特性较好、动作灵敏;但最大开启力比较小,即流量特性较差。实际应用时,应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安全阀的类型,并根据最大排气量选择其通径。
  阻火呼吸阀在系统中起安全保护作用。当系统压力超过规定值时,安全阀汀开,将系统中的一部分气体排入大气,使系统压力不超过允许值,从而保证系统不因压力过高而发生事故。安全阀又称溢流阀。图示为安全阀的几种典型结构形式。图a为活塞式安全阀,阀芯是一平板。气源压力作用在活塞A上,当压力超过由弹簧力确定的安全值时,活塞A被顶开,一部分压缩空气即从阀口排入大气;当气源压力低于安全值时,弹簧驱动活塞下移,关闭阀口。
  分别为球阀式和膜片式呼吸阀,工作原理与活塞式完全相同。这三种呼吸阀都是弹簧提供控制力,调节弹簧预紧力,即可改变安全值大小,故称之为直动式阻火呼吸阀。

网友(2012-03-23):
做个记号 。。。。。随时回来看

网友(2018-12-28):
图片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