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力关节轴承和角接触关节轴承有何区别?如何选用?

楼主(2012-01-11):
 求助:推力关节轴承和角接触关节轴承有何区别?如何选用?

如题的提问,另外我的工况需要轴承的半球部分能够绕轴线回转,就是如下图中的升降机伸出轴端与以上两个轴承之一配合,该轴轴向移动时自身是在转动的,同时升降机的安装座以关节轴承为定点,有小角度a的偏转,原来想用球铰,发现这个两个轴承的作用和球铰比较接近,请前辈指点它们是否能当球铰用?

 升降机的伸出轴做拉杆用,承受比较大的拉力T的作用。这套组合是设想用在调节升降机底座所在的工作台面高度和水平面倾角,同时工作时工作台要受到如图方向的推力作用。如果哪位前辈对这个工况的调节有更好的方案,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那么a的值是多少呢?转速和T又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a的值是多少呢?转速和T又是多少呢?

a=5度,转速很小,手轮盘转,T的最大值8000N

网友B:
不管是哪个轴承,轴的旋转中心和你轴承的旋转中心都不在同一点,这样轴承会受力,还有可能你根本旋转不到5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管是哪个轴承,轴的旋转中心和你轴承的旋转中心都不在同一点,这样轴承会受力,还有可能你根本旋转不到5度 ...

上面我所说的这两个轴承看上去是有球铰的作用,不过没有用过,所以想请前辈介绍下实际使用的感受。实际的工况要小于5度

网友(点评):
应该可以

网友C(2012-04-10):
我有一个应用也是伸出轴带有旋转,转角不超过20°。我没有用关节轴承,我直接在后面加了一根光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应用也是伸出轴带有旋转,转角不超过20°。我没有用关节轴承,我直接在后面加了一根光轴。

能给个图示意下么,我不大能理解加光轴的作用,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给个图示意下么,我不大能理解加光轴的作用,谢谢

推动源的后屁股加了一根光轴,让他自己转动。

我设计时也考虑了关节轴承,但是考虑到关节轴承无法调节我的转角,因此就自己搞了个机构。

不知道你的转角是否固定的,有否特殊要求?

游客

网友:
我的转角大小约1°左右,没有具体数值的要求。我还是理解不了你的结构

网友(2021-08-16):
最终怎么选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