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台面是什么材料的,如何做出这样的效果的?

楼主(2012-01-11):
台面是什么材料的,如何做出这样的效果的?

网友:
要看实物才好判断啊.........

网友:
看不出台面有什么特别的。请说明白

楼主:
台面反光,周围与台上面颜色不一致

网友(点评):
看来就像普通的加纸贴面的三聚氰胺板。

网友:
镜面抛光?贴塑?························

网友:
有机玻璃吗?听说过么

楼主:
我不知道呀,有机玻璃用过,但不是这种效果吧

网友:
好像是家具上用的那种贴纸一样

网友:
金属表面镜面效果光亮剂 不知道能不能做到

网友(2012-03-03):
喷漆以后上光油吗?这材料我还真没见过

网友:
合金 铝材经精加工后强度和刚度都不错,能达到此表面效果

网友:
表面做了电镀处理.......

网友(2012-04-18):
塑光纸.塑光纸.塑光纸

网友:
不知是不是工程塑料!!!!!

网友:
感觉    就是 软玻璃!

网友(2012-06-16):
要么是镀层,要么有工程塑料或者软玻璃什么的

网友(2012-09-16):
不错的台面,也求解

网友:
好像表面贴了一层膜,防静电的膜和这个差不多。

网友(2012-10-17):
应该是加了一层贴纸

网友:
有点像木材上面粘的那种材料 去建材市场看一下

网友:
如果不是效果图,就是在表面贴的反光纸了,

网友:
没见过,什么材料啊

网友:
看图片像是贴了薄膜纸

网友(2012-11-27):
没见过,都雾状镜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