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机玻璃怎么加工螺纹孔?

楼主(2012-01-11):
     材料是有机玻璃。尺寸是 400X300X5t  4边要加工。 有6个螺纹孔,分别是M6 跟M8的  还要在边缘处铣个2毫米深的台阶  是出口设备上用的   所以要求很高 不能暴边  螺纹不能爆牙  外观要好    问问大家看又什么好的加工方法

网友A:
买进口的有机玻璃,进刀量小些,一次0.5-1.0mm,最后位进慢些,或叫激光机切割四边,园孔等,后用直槽丝公加些攻牙油攻牙,很好的,我常做

网友B:
开孔的话可以用钨钢开孔器,攻丝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孔的话可以用钨钢开孔器,攻丝就不知道了。

有机玻璃板用合金铣刀和普通高速钢都可以加工,你在铣床加工时把主轴转速跳高这样加工就不易暴变,而且光洁度也好,螺纹我建议:你是出口的,用英制粗螺纹比较好,牙粗而且牙深。有机玻璃板不易滑牙且螺纹强度高。你可以按我的方式试试。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进口的有机玻璃,进刀量小些,一次0.5-1.0mm,最后位进慢些,或叫激光机切割四边,园孔等,后用直槽丝公加些攻牙 ...

讲得很好,谢谢楼主!

网友:
尽量买好一点的攻丝机和丝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