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站噪音问题,请教

楼主(2012-01-11):
各位网友:最近我们单位的液压站的液压泵特别是在冬天油温低的时候总是出现个别泵噪音大的问题,而且油温一升高,噪音就小多了,液压油为道达尔46#抗磨液压油,液压泵为德国力士乐的内啮合齿轮泵。而且有台泵泵卡死轴都断了,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
估计是油温低,粘度高,泵自身润滑不良。建议配加热器,开机前预热油。

网友:
吸油问题,气温低油粘度太大了,

网友:
46号油这几天用必须得加温才行,问题就在这里,如果有吸有过滤器的话就拆掉试一试吧。

网友:
温度太低,46号油此时黏度很大,吸油不畅,泵内自润滑差,摩擦阻力大,导致噪音大。启泵前油液预加热一下

网友:
温度低,油粘性太大。需加电加热器。。。。。。。

网友:
吸油问题,气温低油粘度太大了

网友(2012-02-25):
气温低,泵内有气蚀现象

网友:
温度低,油的粘度太高,吸油时产生困难,这和滤油器阻塞时噪声大是一个道理。

网友(2012-09-02):
可能是温度低,油的粘性大了,致使泵吸油不畅而产生的。

网友:
不过气温低也不是全部的原因,也有可能还有泵自身的其他原因。因为齿轮都断了,这可能也受到了很大的外力,否则也不致于这样的。

网友(2013-08-22):
阀芯堵住,或进入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