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12经常不发蓝,请教

楼主(2012-01-11):
Cr12经常就不发蓝,为什么?材料能不能发蓝与材料的什么有关系?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你的意思是这种材料发黑不上色吧?

发黑的工艺,配方和温度对于不同的材料是不一样的。碳钢和高合金钢是不一样的。你应该查一下配方和温度。

楼主(2012-03-12):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这种材料发黑不上色吧?

发黑的工艺,配方和温度对于不同的材料是不一样的。碳钢和高合金钢是 ...

社友的意思是说Gr12可以发蓝,就是我们发蓝工艺上的细节参数不对?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