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齿圆柱齿轮渐开线问题 ,请教

楼主(2012-01-11):
斜齿圆柱齿轮端面是渐开线,法面也是渐开线,他们什么关系?按严格来说端面是不是渐开线?端面左右两条渐开线什么关系?

网友:
有端面模数和法面模数,齿轮三维建模就是端面渐开线再沿螺旋线扫描,所以端面是渐开线,切制斜齿轮是法面啮合,所以法面也是渐开线,有当量齿数的概念,即端面跟法面的渐开线的基圆不一样

网友:
端面是渐开线,法面不是渐开线。这在齿轮论坛讨论的很详细!

网友(点评):
求地址,求进步

网友(点评):
找到页面了,不错很详细,再学习研究一下,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