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编写的切削速度计算程序

楼主(2012-01-11):
C语言编写的切削速度计算程序

一、源代码(程序还有bug,希望有知道的能够改进)

//切削速度计算工具

//本程序由丁其编写
//date:2012-01-11

#include<stdio.h>
#include<conio.h>
main()
{

float d,v;

int s,i=1;
while(i)
{

         printf("请输入工件的直径,单位毫米:\a");

         if(scanf("%f",&d) && d >= 0)              //判断数据输入的合法性

                 i = 0;                      //数据输入正确,赋值为0,退出循环
                 fflush(stdin);

         else

                 printf("\n");
                 printf("你输入的直径错误,请重新输入!\n\a");

                 printf("\n");
                 fflush(stdin);
   }

}

printf("\n");
i = 1;                           //循环开关重新赋值为1

while(i)
  {

         printf("请输入主轴转速:\a");
         if(scanf("%d",&s) && s >= 0)              //判断数据输入的合法性

                 i = 0;                      //数据输入正确,赋值为0,退出循环
                 fflush(stdin);

         else
         {

                 printf("\n");

                 printf("你输入的转速错误,请重新输入!\n\a");

                 printf("\n");

                 fflush(stdin);

   }
}

printf("\n");

printf("直径D=%0.3f        转速S=%d   切削速度V=%0.2f米/分\n\a",d,s,v=(3.14*d*s/1000));

_getch();
return(0);
}

bug就是当你输入直径80df时,不会提示数据错误,会把直径当成是80,转速那里也是同样的bug,有知道原因的联系我,谢谢
附:下载完后将后缀名rar修改为exe就可以,编译后的程序

补充内容 (2012-1-14 00:23):
改进版的程序在22楼,能够实现按 “1”计算,按其他键退出的功能,欢迎大家测试,并且提出意见,程序版本号为Beta1.0版本,同时源代码也一同贴上……

网友A:
这你都会,为何不去做IT呢,你会solidworks软件的二次开发吗?我想学学

游客

网友(2012-07-04):
棒

楼主(2012-01-11):
引用 网友A:
这你都会,为何不去做IT呢,你会solidworks软件的二次开发吗?我想学学

这都是很简单的程序,就我现在的水平,做IT上不了台面啊……

游客

网友(2012-07-04):
楼主:你太有才咯

网友(2012-01-11):
我不懂  不过我知道 楼主如果这个软件搞好了  真的很棒哦!

网友B:
楼主真有才!!呵呵!!不知道楼主会不会开发大型的软件呢?

网友C:
fflush这个是哪里的库函数?用来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fflush这个是哪里的库函数?用来做什么?

fflush函数是清楚缓存,不清除缓存里的数据话,会陷入死循环,包含在标准库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有才!!呵呵!!不知道楼主会不会开发大型的软件呢?

我学的专业是数控技术不是计算机,大型软件现在还搞不定,现在只能弄一些简单的程序

网友:
机械行业 软件编程懂得最多 软件行业 机械了解最广

网友D:
  我觉得不用这么复杂吧,3.14X直径X转速=(mm/min)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不用这么复杂吧,3.14X直径X转速=(mm/min)

是很简单啊,有时候选批量刀具切削速度计算的时候就用的着,人类就是为了投懒发明了洗衣机 洗碗机,文明就是在偷懒的天性下不断进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很简单啊,有时候选批量刀具切削速度计算的时候就用的着,人类就是为了投懒发明了洗衣机 洗碗机,文明就 ...

是得,以前我也没注意到切削速度这个问题  转速进给打多少完全凭着感觉来,以前在浙江那边做小五金件,直径一般都在30一下  我们都是1000到1500之间,现在我回老家工作了。270的直径 转速220  刚开始还没觉得什么,后来算一下切削速度这个问题 发现其实跟在浙江那边快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得,以前我也没注意到切削速度这个问题  转速进给打多少完全凭着感觉来,以前在浙江那边做小五金件,直 ...

尤其是对现在可转位机加刀买回来的时候,盒子上一般都有切削速度,根据那个,自己计算下转速可以最大的发挥机加刀的效率……

网友:
这个是scanf();函数的特点。因为它是读取缓冲区的,当读到数字时结束。
所以这种BUG,可以先用"%s"读取,然后判断这个字符串中有无除'0' ~ '9'以外的字符,然后做出然后选择!
当然我觉得这样也好!输错了也可以计算!

网友E:
虽然同样存在BUG,但是可以重复的算不同的数值,随时可以退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虽然同样存在BUG,但是可以重复的算不同的数值,随时可以退出!

原来这位GG也是C语言高手啊!!厉害!!!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原来这位GG也是C语言高手啊!!厉害!!!

哈哈,让一生大师见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让一生大师见笑了!

首先声明一点,我们要笑话你的意思!!我对于C语言是一点也不懂的!!不知道你会不会PLC?如果会的话,也许我们可以有机会合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虽然同样存在BUG,但是可以重复的算不同的数值,随时可以退出!

嘿嘿,你用的是goto啊,等下晚上回来我发个不用goto的,也能够够重复计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嘿嘿,你用的是goto啊,等下晚上回来我发个不用goto的,也能够够重复计算

哈哈!
期待你的方法,虽然方法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
期待你的方法,虽然方法很多!

我也发给改进版的能够控制退出并且继续计算的,贴上源代码和截图

//切削速度计算工具
//本程序由丁其编写

//date:2012-01-13
//Version:1.0Beta
#include<stdio.h>

#include<stdlib.h>

#include<conio.h>
void fun(void);

main()

{

        int k=1;
        char c;
        while(k)

                fun();
                printf("按 1 继续,按其他键退出:");
                c = getchar();

                printf("\n");
                switch(c)

                        case '1':
                        k = 1;

                        break;

                        default:
                        k = 0;

                        break;

}

void fun(void)

  33
  34. float d,v;
  35. int s,i=1;

  36. while(i)

  37
         printf("请输入工件的直径,单位毫米:\a");

         if(scanf("%f",&d) && d >= 0)              //判断数据输入的合法性
         {

                 i = 0;                      //数据输入正确,赋值为0,退出循环
                 fflush(stdin);

         else

                 printf("\n");

                 printf("你输入的直径错误,请重新输入!\n\a");

                 printf("\n");
           fflush(stdin);

   }

}

printf("\n");

i = 1;                           //循环开关重新赋值为1

while(i)
  {

         printf("请输入主轴转速:\a");

         if(scanf("%d",&s) && s >= 0)              //判断数据输入的合法性

         {

                 i = 0;                      //数据输入正确,赋值为0,退出循环

                 fflush(stdin);

         else

                 printf("\n");
                 printf("你输入的转速错误,请重新输入!\n\a");
                 printf("\n");
                 fflush(stdin);
   }

printf("\n");
printf("直径D=%0.3f        转速S=%d   切削速度V=%0.2f米/分\n\a",d,s,v=(3.14*d*s/1000));
fflush(stdin);
fflush(stdout);

printf("\n");

  75

改进版的能够通过按1键继续计算,按其他键退出的功能,欢迎大家对程序中的其他问题拍砖

附:改进版的程序,老办法下载后也要将rar改成exe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发给改进版的能够控制退出并且继续计算的,贴上源代码和截图

呵呵,可以啊,调用函数加开关!

网友F:
貌似是这两个while语句是不能重复执行的吧,好像从第一个直接执行完了,没有进入到第二个while语句里面

网友G:
这个人还有点才,呵呵。我和你相反,我是学计算机的,现在改行数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人还有点才,呵呵。我和你相反,我是学计算机的,现在改行数控。呵呵

计算机专业多好,怎么现在学我们来搬铁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貌似是这两个while语句是不能重复执行的吧,好像从第一个直接执行完了,没有进入到第二个while语句里面

那2个while不能执行啊……你执行看看 i=1,开关重新置为1

游客

网友(2012-07-04):
下载看看

网友H(2012-03-23):
C 用什么编译呢?
记得以前有个turbo C?,现在不能用了!

网友I:
不错不错,希望继续加油,做个能计算车,铣,钻,攻丝等工序针对不同材料的功率和扭矩。集成一个切削功率扭矩计算小软件。

网友J:
楼主很牛X 啊,我也想学哦

楼主:
引用 网友H:
C 用什么编译呢?
记得以前有个turbo C?,现在不能用了!

Turbo 还是可以编译啊,现在VC 6.00 或者 2008 2010 还有就是Linux环境下的编译器 。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错不错,希望继续加油,做个能计算车,铣,钻,攻丝等工序针对不同材料的功率和扭矩。集成一个切削功率扭 ...

我还不知道计算切削功率的计算公式了,等有时间去百度下看能不能达到你所说的要求咯。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很牛X 啊,我也想学哦

我也是自学的,相信你也可以。

网友K:
if(scanf("%f",&d) && d >= 0)  字符型 /C  不 需要过滤么

楼主:
引用 网友K:
if(scanf("%f",&d) && d >= 0)  字符型 /C  不 需要过滤么

过滤不严。如果你输入的数据是 25dfgfgg,就会显示数据输入成功(25),不知道你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点评):
要学就要学透点,这还叫过滤不严呀,很严了,5以后的都是非法数据直接虑掉了,前面有大师说了解决办法了!

网友:
太难了 不懂 看来要好好学学了

网友(2012-06-10):
比较简单的程序。楼主知道c好用,还是VB好用吗?我想学习下~

网友(2013-04-04):
太有才了

网友(2015-04-09):
这个在EXCEL里算算不就好了么?至于用C来编个程吗?

网友(2015-06-15):
还得要积分,新人好痛苦啊

网友:
v=(3.14*d*s/1000)   我记得不是  2*3.14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