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马达的控制精度问题,请教

楼主(2012-01-11):
和朋友聊天,讨论起他设备上想用液压马达实现精确控制的问题,
就是马达旋转90°后停止,要求控制精度在6分以内,用伺服阀控制能否实现?
对这些精确控制的东西了解的不多,请各位有经验的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
用伺服当然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你看现在好多注塑机床都是伺服油压系统,节能省电。噪声小。伺服和伺服阀门的结合运用就是完美了。

楼主:
谢谢楼上,还是不太明白!
个人认为问题分解,
第一是液压马达本身的定位精度能达到要求不?
第二是液压马达本身能达到要求的话,伺服阀控制下,能否完美达到要求!
第三,实现这个控制精度,需要一些什么其他配合?

恳请高手继续指导!

网友:
马达是连续旋转还是限定角度,伺服马达很难做,其加工精度远高于普通马达,如无必要绝不推荐液压做旋转伺服控制。6分的精度一般,看力矩大小,有液压马达,直驱电机,伺服电机+减速器几种配置,资金够,直驱电机轻松做到,钱少用伺服电机+减速器,经常快速换向的场合不好,液压马达费效比差,除非力矩很大否则不推荐。

网友(点评):
同意楼主的说法,劝您还是改用伺服电机加减速机

网友(点评):
同意,液压马达控制到6分,有一定的困难。

网友:
恩恩,学习了,继续关注更好的精彩回复!

网友:
我在展会上见过液压马达的加工中心刀库

网友:
用液压马达实现定位控制,这样的方案还真没有见过,难道需要非常大的定位转矩?一般要是实现楼主的这种要求正如4楼所说的,用电机+减速器

网友:
不可能用液压马达的,最好用伺服电机

网友:
动态精度要求高、力矩控制精度高的最好选用液压伺服马达,一般情况还尽量少用。伺服马达工艺复杂,非标设计生产,价格很高,这个不是一般人承受得了的

网友:
如果允许马达较大范围调整速度,可以采用伺服阀调整马达的速度达到精度要求。